[开发工具]
一款简单易作的晶振测试装置

楼主:
本文介绍一款简单易作的晶振测试装置,原理电路如附图所示。

图中,V1及其外围元件(包括被测晶振)共同组成一个电容三点式振荡器。当探头X1、X2两端接入被测晶振时,电路振荡。振荡信号经V2射极跟随级放大后输出,经C4耦合、D1、D2倍压整流后为V3提供偏置电流,V3导通,LED发光。若晶振不良或断路,电路则不能起振,因而LED不发光。

该装置结构简单,所用元件极为普遍,而且只要元件质量良好,装配无误,不需调试即可一次成功。探头可利用两个插孔代替。也可以选用带电缆的表笔或测试棒,但引线不宜过长。该测试议可测试频率为450KHz~49MHz的各种晶振,工作电源推荐采用6V叠层电池。

网友A(2015-10-31):
没做过,不知道干嘛用的。不过感觉应该是挺有创意的吧

网友B:
晶振测试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不知道干嘛用的。不过感觉应该是挺有创意的吧

其实也就是简单易作的一个晶振测试装置哈

网友C:
楼主测试过没,效果怎样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也就是简单易作的一个晶振测试装置哈

恩恩  不错、:lol

网友D:
没有示波器的时候,这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示波器的时候,这是个办法

效果还有待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