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SP430出现下面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5-10-31):
安装的IAR for MSP430  V5.5版本,可以编程成功,但在调试中会出现以下问题:
Sat Oct 31, 2015 22:28:17: The custom SFR file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 Evaluation\430\config\MSP430F2232.sfr' contains a modification of the factory SFR 'TACCTL1.CCIFG'. This  SFR cannot be found in the used factory SFR file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 Evaluation\430\config\MSP430F2232.sfr' and the definition will be ignored.
Sat Oct 31, 2015 22:28:17: The custom SFR file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 Evaluation\430\config\MSP430F2232.sfr' contains a modification of the factory SFR
'UCA0IRRCTL.UCIRRXFL1'. This SFR cannot be found in the used factory SFR file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 Evaluation\430\config\MSP430F2232.sfr' and the definition will be
ignored.
Sat Oct 31, 2015 22:28:17: The custom SFR file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 Evaluation\430\config\MSP430F2232.sfr' contains a modification of the factory SFR 'UCB0I2CIE.UCNACKIE'.
This SFR cannot be found in the used factory SFR file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 Evaluation\430\config\MSP430F2232.sfr' and the definition will be ignored.
Sat Oct 31, 2015 22:28:19: Warning: There were 3 error(s) when processing the SFRs, see Debug Log window for more information.

说是特殊寄存器无法在配置文件中找到,请问各位大神如何解决?

网友A:
新建工程试试,我也正愁呢,不过是STM32的

网友B:
看提示信息楼主用的是Embedded Workbench 6.4 Evaluation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新建工程试试,我也正愁呢,不过是STM32的

STM32的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提示信息楼主用的是Embedded Workbench 6.4 Evaluation

他这个应该更新个版本就好了吧?旧版本打开新版本的工程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应该更新个版本就好了吧?旧版本打开新版本的工程文件

也可能是安装完iar for msp430
又安装了iar for arm
环境变量或者iar的设置被改变了

网友D:
是你选择的芯片支持TACCTL1.CCIFG这些寄存器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  把SFR文件里这几句删掉就行了

网友E:
IAR for MSP430现在已经是6.4了,支持64位系统

网友F:
是安装IAR for MSP430  V5.5版本后一直出现这个问题,还是偶尔出现的

网友G:
看来这个提示的太多了的,不好找原因的,不过还是从硬件入手排除吧

网友H:
重建工程,在编译试试

网友I:
这个提示太复杂了,看不明白的

网友J:
使用ccs吧

网友J:
iar不如ccs好用。

网友K:
楼主怎么解决的后来

网友L:
这个提示的还是蛮复杂额,,还是先检查下硬件的吧。

网友M:
路径问题的啥的也都先检查下的

网友N(2016-07-04):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我用的是MSP430G2553
我感觉是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 Evaluation\430\config这个目录下的 XXX.sfr文件包含了一些文件但是在debug的时候生成的 XXX.sfr文件里面不包含这些文件 所以会出错   而且每次出现的错误位置都不同
并不影响debug  但是看起来很烦  每次都会弹出这个对话框  具体对文件的危害暂时还没有发现 解决办法也没有找到
TI的官方论坛上也有类似的问题  官方给出的答案是重新编译 但是同样反映不能解决
不知道大神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N: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我用的是MSP430G2553
我感觉是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 Evaluation\430\c ...

一般都是工程设置问题

网友G:
那就重新从头开始建立一个工程的一步步调试的。

网友O:
这几个问题的显示的也太复杂了吧,真心没怎看明白的。

网友P(2017-04-28):
我也遇到了,用的是win10系统,同时打开了好几个IAR工程,用着用着就报这些乱七八糟的错误。刚学MSP430和IAR,不知道什么原因。把所有工程关掉在重新打开用到的工程基本上就可以了,但是一会又那样了。真心觉着没有MDK KEIL好使。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我也遇到了,用的是win10系统,同时打开了好几个IAR工程,用着用着就报这些乱七八糟的错误。刚学MSP430和IA ...

用了CCS之后,你就会觉得CCS好使又强大,不仅看的了代码写的了代码,功能还恁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