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问题求教

楼主(2015-11-01):
spi, IO, gp, GPIO, ni
//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SCK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MISO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MOSI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_CS_PIN pin: SPI_FLASH Card CS pin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4引脚被设置成了推挽输出,PA5/PA6/PA7都设成了复用推挽输出
我想问的是miso不是主机的输入么,感觉应该配置成输入模式,而代码里设置的是复用推挽输出模式,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设置,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GPIO_Mode_AF_PP是片上外设输出,也就是配置为特殊功能引脚,比如一些PWM,串口,SPI接口等;
如果你配置成输入,当普通输入IO口是可以的,但是F1内部不知道这个引脚是SPI接口脚了;

GPIO_Mode_Out_PP这个才是推挽输出模式;

网友B:
你只要设置成SPI复用功能,这个就不用担心了。对于MISO你指需要关心速度。

楼主:
这个与程序是不是矛盾了求大神赐教

网友C:
从哪看出来是输出呢?
你对这个GPIO_Mode_AF_PP理解有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