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用PID算法控制直流电机的速度和位置

楼主(2015-11-01):
怎么用PID算法实现位置环和速度环的双闭环控制

网友A:
参考ST的FOC吧

网友B:
PID算法用软件也能实现;之前做过电机速度和汽车脚踏位移传感器的闭环控制。
参考一下这里面的内容: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cf4673010137e8.html
或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