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用STM32做直流电机驱动板,出现问题了

楼主(2015-11-01):
用上位机给STM32直流驱动板发指令,STM32完成上位机指令后,但由于编码器计数未清零,指令不能连续发送,该怎么办?
s32 pwm;
extern s16 dAngle;
//s16 Now_position;

void Speed_control(s16 set_Position,s16 set_Speed)
{
        pwm+=PID(set_Speed,dAngle);                                  //速度环PID控制,输出PWM控制量
        if(pwm>10000)
                pwm=9000;
        if(pwm<0)
                pwm=500;
//        TIM1->CCR1=pwm;

        if(set_Position==TIM2->CNT)
        {
    TIM1->CCR1=0x0000;
                TIM1->CCR2=0x0000;
//                  delay_ms(1000);
//                  flag=1;
  }
        else if(set_Position>TIM2->CNT)
        {
                TIM1->CCR1=pwm;
                TIM1->CCR2=0x0000;
  }
        else if(set_Position<TIM2->CNT)
        {
                TIM1->CCR1=0x0000;
                TIM1->CCR2=pwm;
        }
}
用TIM2进行编码器计数,通过电脑串口设置set_Position(位置),set_Speed(速度)

设置转9000个脉冲,但由于电机惯性,编码器计数显示9231个脉冲,怎么让误差减小?

当驱动板完成指令电机停止后,怎么让编码器的计数清零,为下一次指令接收做好准备?

网友A:
误差减小只能调PID参数了;
或者你计数到8000的时候,开始减速啊;

网友B:
PWM想要精确控制直流电机,就要用PID算法。
既然你有编码器为什么不跟据编码器结果控制PWM输出呢?
不要直接用上位机信号,要在STM32上做个关环控制。
每一定的时间检测编码器读数,跟据编码器读数调整PWM。

请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91038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减小只能调PID参数了;
或者你计数到8000的时候,开始减速啊;

还有就是当驱动板完成指令电机停止后,怎么让编码器的计数清零,为下一次指令接收做好准备?比如我让电机转9000个脉冲,当完成9000个脉冲之后,编码器计数未清零,那么下次发送电机转9000个脉冲指令时,电机是不会转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想要精确控制直流电机,就要用PID算法。
既然你有编码器为什么不跟据编码器结果控制PWM输出呢?
不要直 ...

对于电机的位置,如何实现精确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于电机的位置,如何实现精确控制

越接近电机要求的位置,应该转得越慢,这样电机的惯量小过冲才会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电机的位置,如何实现精确控制

以抛物线形状跟据编码器读数调速PWM的加减速比率,

网友D:
实际就是一种超调,解决超调的办法还是不少的,分段加减速,上下区间控制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就是一种超调,解决超调的办法还是不少的,分段加减速,上下区间控制等 ...

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D:
这里有一篇论文,有点大  直接给你网址 你看看有没有帮助吧    http://www.doc88.com/p-946575517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