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盘的问题

楼主(2015-11-01):
参考ST官方的例子,做了一个U盘,但是却出现了一个问题
先开电脑,后插入U盘,能显示U盘盘符,能显示容量,能打开U盘,能读写
插入U盘,后开动电脑,能显示U盘盘符,能显示容量,不能打开U盘,不能读写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

网友A:
这个不熟,帮不了你;
帮你顶下;

网友B:
应该是你的U盘与PC应答过程出了问题。
比如在电脑开机过程中有某个指令让U盘停留在繁忙的状态。

网友C:
这个需要熟悉USB的枚举过程,还有底层的中断优先级设计问题!

网友D:
好多人碰到这个问题了,期待楼主的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多人碰到这个问题了,期待楼主的解决。

启动电脑后,重新扫描一下硬件看下,看能不能读写?

网友F:
这个可能跟你的PC以及操作系统都有关系,你可以尝试用不同的系统或者电脑试试,如果还是一样的话,你最好能找一个USB分析仪或者跟踪调试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