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轮椅用的是哪种电机 ?

楼主(2015-11-01):
请教:
电动轮椅用的是哪种电机 ?

谢谢 !

网友A:
直流电机

网友B:
http://detail.1688.com/offer/522770611138.html?spm=a261b.2187593.1998088710.3.ly2Ogp&tracelog=p4p

网友C:
从安全角度考虑,轮椅宜用涡杆涡轮传动方式,那怕是下坡电机也需要运转才能行驶,好比汽车下坡不允许溜空档。至于用什么电机,那倒是其次

网友D:
现在直流有刷的多一些,也有用直流无刷那种轮毂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detail.1688.com/offer/522770611138.html?spm=a261b.2187593.1998088710.3.ly2Ogp&tracelog=p4p

感谢T叔!
: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

楼主:
感谢三位:特邀嘉宾、超级版主、版主的指点和耐心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直流有刷的多一些,也有用直流无刷那种轮毂电机的

谢谢大侠的指点 !
学习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detail.1688.com/offer/522770611138.html?spm=a261b.2187593.1998088710.3.ly2Ogp&tracelog=p4p

请问T叔,您有这款电机的驱动电路吗 ?或驱动电路的相关资料也行。

先谢谢了 !
劳驾T叔方便的时候指点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直流有刷的多一些,也有用直流无刷那种轮毂电机的

3楼老T叔推荐的就是有刷的:lol

网友E:
任何电机所需电容电阻可找我,专业电机元件代理 KOA NCC 一级代理 Q:278422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