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转换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1-01):
交流的话,分压,电容耦合,就行了,

网友B:
直流的话就用运放做加法电路

网友C:
二极管搞定。

网友D:
减法+1/2放大

楼主:
谢谢大神了,:victory:

网友D:
2.5v可以使用TL431

楼主:
能不能再详细说一下这个电路算法,怎么我仿真出来是-1到5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的话,分压,电容耦合,就行了,

有详细电路图吗:)

网友E:
10楼点电路图,正相输入端的电阻反了

网友D:
10楼点电路图,正相输入端的电阻反了
是的,输入和输出的相位是反的。输入-5v时输出5v;
输入0v是输出2.5v;
输入5v时输出0v。
如果要求同相位,输入+5v时输出也是+5v的电路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输入和输出的相位是反的。输入-5v时输出5v;
输入0v是输出2.5v;
输入5v时输出0v。

可是这个电路的正极和地直接接了啊,不会烧坏电源了吗

网友D:
你的正负5v输入是不是相对于地的,如果是就这样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正负5v输入是不是相对于地的,如果是就这样连接:

恩呢恩呢,之前没看过来,实在感谢:)

网友F:
同相加法器~~:lol

网友D:
如果输出端不需要低阻抗,用两个等值电阻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