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V电压输入,5V@500mA输出的电源芯片推荐

楼主(2015-11-01):
输入电压范围很宽,好像不太好找。我看到大部分都是到40V的。

请帮忙推荐性价比高,布板面积小点的芯片。 LDO或者DCDC都行。

网友A:
芯龙半导体有到60V和80V芯片,价格也蛮便宜的,去找找看

网友B:
LM2596HV输入电压可以到60V,后缀要带上H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龙半导体有到60V和80V芯片,价格也蛮便宜的,去找找看

谢谢,看到有80V的了,明天上班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2596HV输入电压可以到60V,后缀要带上HV

谢谢,这个我去询询价:)

网友C:
推荐MAQ5283,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3662261952

网友D:
可以看看惠新晨电子销售的5020降压型DCDC,内置5A/100V管子。单价不含税6毛不到。整体元器件就5个,支持小体积。
3.6-100V输入,5A以内输出。带调光脚,支持PWM调光。

网友E:
LM2576HVDP-5.0  SOP8封装的,价格在5元内。

楼主(2016-04-14):
引用 网友E:
LM2576HVDP-5.0  SOP8封装的,价格在5元内。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