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请教大神,无法使用USBDM4.10.4烧录器对MC9S08DZ60进行正常烧录

楼主(2015-11-01):
目标板MCU:飞思卡尔MC9S08DZ60
烧录器:USBDM FIRMWARE版本为4.10.4
问题:
1、使用CodeWarrior6.3连接USBDM,使用配置HCS08 Open Source BDM进行debug目标板的MCU,没问题。能正常下载,程序也能正常运行
2、但单独打开hiwave.exe,配置连接能正常连接到目标板MCU,但加载.s19文件hiwave.exe报错:Error Write to 1900…1B00,Information:No memory at this areas.下载中断
3、用USBDM自带有个应用程序,HCS08 Programmer,进行烧录,配置页面如下,能正常烧录下载,但下载到MCU的程序不能正常运行(正常的是能定期往CAN端口上报数据,不正常时上位机就无法监控到MCU上报的数据了)
由于公司的文本都被加密了,无法传图

楼主:
补充一下:HCS08 Programer只在target那个tab设置了device operation:EraseMass

网友A(2015-12-01):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8位单片机的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