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第一次画板完整的,,32控制步进电机的原理图和PCB图,,...

楼主(2015-11-01):
线不细,,一般信号线是10mil,,电源线和地线都是20mil。。

网友A:
32控制步进电机的原理图和PCB图

网友B:
楼主你确定不是用的自动布线,,,哈哈哈哈开玩笑的

1:USB靠边放置,你现在USB口的位置板子自己做好后肯定插不了USB线。
2:每一个电源口加一个0.1uF的电容吧,PCB上电容靠近电源管脚放置。
3:布局,走线还要优化。

网友C:
如果是想产品化的话,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USB处加上TVS,共模电感,磁珠,防静电,减小EMI
另器件这么少,这个走线太难看了,反正我是无法忍受

网友D:
线太乱了,要修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想产品化的话,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USB处加上TVS,共模电感,磁珠,防静电,减小EMI
另器件这么少, ...

那我应该怎么改改啊??刚开始学。。还有我看别人画的板子,,在原理图上电阻明明直接跟MCU相连接,,为什么在PCB图上将电阻放的离芯片特别远啊又??   这个布局改怎么弄啊又。。。求指教。。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我应该怎么改改啊??刚开始学。。还有我看别人画的板子,,在原理图上电阻明明直接跟MCU相连接,,为 ...

感觉元器件不多还是尽量一面走线吧

网友F:
这也只能自己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