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请问一个简单的同时电压电流显示,5V工作电源带485通讯

楼主(2015-11-01):
价格:1 元
请问一个简单的同时电压电流显示,5V工作电源带485通讯隔离的,显示最好做到4个9999,电压电流分别是9999.带标准的哦485通讯这样一个软硬件需要多少大洋“,交期需要多久,成本能控制到多少?

网友A:
本开发室长期承接单片机(MCS51、PIC、AVR系列)、ARM、FPGA、DSP系统,数字电路,模拟电路,PCB板,PLC控制改单片机,PLC编程等的开发与设计;主要领域有光传输、无线、医疗、工控、监测、监控、计量、消费电子等。
联系方式:
QQ:249627334;
MSN:cdmekf@hotmail.com
Email:cdmekf@163.com
联系电话:13668257671;

网友B:
1万可以搞好

网友C:
LZ呀,你是单独的显示单元,还是带电压电流测量功能的呀?差别大了。

网友D:
做过采样电压电流,带液晶或数码管显示,带485通讯的

网友E:
其实 你的指标还是不全面的
1 9999显示 到底精度是0.001V呢
还是量程范围0.001-9999V?
所以  给出 电压 电流量程范围 才好评估呢
成本到不是太贵,

网友F:
测量直流还是交流信号,信号频率多少?
电压电流范围多少?
测量有效值还是平均值?
精度、分辨率要求多少?
485通讯支持那种协议?
楼主考虑清楚,才能以最低的代价,找到满足使用的产品哦

网友D:
做过一模一样的项目

楼主:
一路直流电压,一路直流电流,电流这路可能是75mV对应显示多少电流,变比可以设置

网友G:
专业电力仪表开发设计,多年相关项目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专业电力仪表开发设计,多年相关项目经验。

你是哪里的?看你的设备感觉是你自己家里面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量直流还是交流信号,信号频率多少?
电压电流范围多少?
测量有效值还是平均值?

直流,标准的485协议MODBU协议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已经有一个朋友1000元已经帮忙搞定了,谢谢各位。前端时间太忙没有来得急回复

网友H(2015-12-05):
软硬件加起来才1000元你开玩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硬件加起来才1000元你开玩笑呢?

你就当我是开玩笑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