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这个电源电路输出接了负载怎么电压会往上窜?

楼主(2015-11-01):
在实际的电路当中,3055发射极对地输出5V,加了10欧的电阻作为负载,电压没有下降,反而往上窜了大概6V左右。起不到稳压的作用了。
U3:A的358,同相端输入的范围是从0到2.5V,U3的反馈网络的反馈系数约为8,使得输出0-20V可调。
可调是没问题的。电路的电源使用了双电源和单电源。模拟地和数字地连接在一起的。请大神帮忙诊断一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R6是15.01K,15K和10欧串联,R5是105.1K,100K和5.1K串联

网友A:
U3:A的358,同相端输入的范围是从0到2.5V

U3A的输入电压范围你测量过吗,对吗?
你输入数字0-255,再把U2A的输出电压范围你也测量一下。

在你想输出是5v的时候,你测量一下,这时U2B的输出是不是0.625v?

网友A:
dac832经过U2A后的输出应该是0到-2.5v,经过一级反相器就可以得到0到+2.5v的电压

网友A:
U3A的电源负端最好接点负压,如果接地,其输出0V附近的电流太小。

网友A:
输出往上窜的原因可能是,你的U2B电路设计的问题。
U2B电路是2路输入的反向加法器:
一路为TL431的2.5v(-1倍放大)
一路为U2A的输出,0到-2.5v(-2倍放大)
当U2A按照你的要求的计算输出的输出-0.625V时,U2B输出为-2.5v+0.625*2=-1.3v。
而你的U3A的电源负端是接地的,其输入—1.3v超过了U3A的范围,运放输出出现了闩所现象,U3A的输出出现了翻转现象吧。

网友A:
以上分析都是根据你的:
U3:A的358,同相端输入的范围是从0到2.5V,U3的反馈网络的反馈系数约为8,使得输出0-20V可调。

估计的,一般人使用DAC时,都是全范围使用,你的DAC输入的数字量0-255,对应你需要的0到2.5v。
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分析都是根据你的:

估计的,一般人使用DAC时,都是全范围使用,你的DAC输入的数字量0-255,对应你需 ...

U2A,U2B,是DAC0832的官方给出的,我直接拿来用,从0到255之间,U2B输出从-2.5到+2.5之间调节,我在程序里边设定从129到255之间调节。U3和达林顿才是我弄的。

网友A:
你只要0-2.5v,没有必要用那么复杂的电路.
输出电压不对时,先测量U2B,U2A的输出电压,看其符合理论值不?然后再分析。

复合三极管使用时,这么简单解法,像楼上说的会出问题

网友A:
DAC0832有一种电压用法,输出电压0--Vref,不过内阻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隨耦器易振盪要有防止措施。達林頓少兩個電阻,參見2003。運放out到-in接個電容,移相兼衰減高頻。 ...

大神,这个我也见过别的电路接了移相电容。但是不知道这个移相电容的容量如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0832有一种电压用法,输出电压0--Vref,不过内阻较大.

大神,三极管的基极是不是要接一个电阻到Vcc,作为偏置。

网友A:
三极管的基极是不是要接一个电阻到Vcc,作为偏置

不用接什么偏置电阻,LM358输出会自动调整输出来给三极管的基极电流的。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各点电压波形,应该就明白了。
出现了问题,没有示波器,起码用万用表测量各点的电压,用于分析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