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一下大家关于AVR的连接到互联网问题

楼主(2015-11-01):
想问下ATMEGA64,ATMEGA128,哪个具有网络连接口,内嵌通信协议的。或者必须借助其他芯片实现联网功能,谢谢。网上查了资料写的有W5500模块,还有使用网络控制器的RTL8019,请大神解答下。

网友A:
协议开销比较大,不建议用AVR芯片,
如果要联网,用串口转以太网
连接的那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开销比较大,不建议用AVR芯片,
如果要联网,用串口转以太网
连接的那种吧, ...

谢谢,

网友A:
楼主有兴趣可以看看这个案子,跟你说的有点类似
http://microcontrollershop.com/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563

楼主(2016-01-13):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兴趣可以看看这个案子,跟你说的有点类似
http://microcontrollershop.com/product_info.php?produc ...

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