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KL26在mbed下的使用

楼主(2015-11-01):
从YL-KL26这板子插入电脑的显示来看,就可知可以在mbed下开发,不过在mbed中并没有KL26对应的型号,更别提相同的板卡了。

考虑到kl26与kl25引脚基本兼容,只能就近选择kl25的官方板这个了

选择灯闪的例程。

这边不能直接烧程序,我们得先看看所用的引脚对不对。mbed里用的是官方的kl25的硬件引脚,我们用的板子不同,引脚连接可能不同,查看下,是否需要修改。

选中LED1,可看见右侧有关于这个灯的具体定义

比较板子原理图,确实引脚命名不同,一个是PTB18的这种,一个是P1_24的这种。我开始怀疑了,这gpio命名方式都貌似不大对呀,试试吧,修改引脚名,直接设引脚PTB18

试试吧
这里又出现个小曲折。
由于我以前用时都用的家里的miniusb线,一直没问题。一段时间不用了,今天懒得找线了,直接用的板子自带的mini USB线。

楼主:
板子直接无法识别,电源指示灯都不亮,应该可以说是微闪,我还以为usb接口接错了,另一个接口接上去也是的。

但换根usb线,立刻就正常了。

不得不说,要么就别送线,要送至少得是根能用的吧。

最后把bin文件拷贝到板子的小U盘中,灯闪正常。说明还是可以的

网友A: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