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下不进去程序 求大神啊!!

楼主(2015-11-02):
如图,大神求帮助啊。

网友A:
不要用中文目录下建立工程,ccs不认识汉字

网友B:
不支持的字符串,应该是你中文路径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的字符串,应该是你中文路径的问题。

我改成全英文路径了,还是一样的提示。怎么回事啊。另外launchpad的板子是2年前的,会不会有硬件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中文目录下建立工程,ccs不认识汉字

谢谢,我改成全英文路径了,还是一样的提示。我用的IA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改成全英文路径了,还是一样的提示。怎么回事啊。另外launchpad的板子是2年前的,会不会有硬件问题啊? ...

不会是硬件问题。你现在的目录是什么样子的?
工程配置都是现在的目录了吗?

网友B:
建议你重装IAR最新版或者换CCS试试,也有可能是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