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TTL信号稍远传输的滤波与驱动加强

楼主(2015-11-02):
小弟最近在做一2米多长灯带,由于要求可以控制到灯带上每一颗灯珠,所以用的74HC595移位控制,但是信号传输2米多远,又有电机等器件产生的干扰,所以会在运行中不时出现误码,显示错乱,求助各位给指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是我想在灯带中间每一个控制信号线上串一个滤波与驱动加强的电路,各位帮忙看下有用吗?

网友A:
看不到电路图。
有个做外墙装饰灯的客户,是采样SGM8052分段来做驱动和滤波,SGM8052驱动电流在100mA@5V。

网友B:
干扰的频率通常比较高,给595的移位信号频率比较低,可以加强滤波来解决问题
  如果干扰频率与信号的频率相近,就可以用另外的方法,比如通常线路上干扰的能量有限,就可以加强信号的驱动能力,比如5V信号驱动100欧电阻的负载,在100欧上得到1V、2V甚至更高的信号,再适当分压得到可以驱动三极管的信号,稍加滤波,通常的干扰就极难驱动你的三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