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油烟机和接线板的故事

楼主(2015-11-02):
一个10年的房子,需要更换抽油烟机。
抽油烟机电源插头只要一插上墙上插座,厨房的空气开关就跳断。
墙上插座连接线板,抽油烟机电源插头一插入接线板,厨房的空气开关就跳断。
抽油烟机电源盒有两条线出来接在油烟机的不锈钢外壳上,是黄绿色的线。安装工人把这两条线对调,抽油烟机通电正常。此时接线板在墙上插座和抽油烟机电源之间。
再把接线板去掉,抽油烟机插入墙上插座,厨房的空气开关就跳断。串入接线板,又正常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大侠们给讲讲吧!
十分感谢!

网友A:
重新布线吧,要3根线,火线、零线、地线,一一对应接就可以了。
你要看看,跳闸有2个原因:过流跳闸、漏电跳闸。

网友B:
抽油烟机电源盒有两条线出来接在油烟机的不锈钢外壳上,是黄绿色的线。安装工人把这两条线对调,抽油烟机通电正常。
黄绿线一般是接大地的
我猜油烟机 里面线接错了
拆开看看  棕色 L 蓝色 N 黄绿 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抽油烟机电源盒有两条线出来接在油烟机的不锈钢外壳上,是黄绿色的线。安装工人把这两条线对调,抽油烟机通 ...

电源盒的盖子是用异形螺钉固定的。
新机,厂家说是今天上午上家里修。
串入接线板就不跳闸,诡异啊!

网友C:
你的抽油烟机中电动机有一端对外壳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