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yocto工程中添加新的驱动目录,并且编译?

楼主(2015-11-02):
大家好,我是刚刚接触YOCTO,请问怎么在YOCTO中添加新的驱动目录并编译呢?
希望对YOCTO熟悉的朋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你找到kernel的目录,在kernel目录下,按照正常的方法修改就可以了,然后用bitbake命令单独编译kernel,这样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