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计算速度较慢不知F4怎样啊

楼主(2015-11-02):
插补涉及到的浮点运算挺多的"函数直接计算",我用的f103,想换个有FPU硬算,f407计算能力如何! 期待呀!F103三轴同时输出最高1000000HZ,还可以更大1.5MHZ脉冲过冲“1~2个”!

优酷: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3NTU2MzQ2NA==/v.swf

插补数据包.zip

脉冲过冲现象

脉冲过冲现象

F103运算结果

网友A:
M4的速度肯定比M3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M4的速度肯定比M3的快。

有人说F407浮点运算可以和一些中低端的DSP较量,希望如此啊!

网友B:
你这用103实现的是精度不够,还是怎么啦,我有个运动控制系统,用的是407,6轴3联动,没问题

网友C:
以前做过一些测试,不同的函数效率提升有差别,基本的浮点运算编译后都是单指令,比软件浮点大约快上十几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用103实现的是精度不够,还是怎么啦,我有个运动控制系统,用的是407,6轴3联动,没问题 ...

CPU计算算和插补达不到同步,我现在是先计算在执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做过一些测试,不同的函数效率提升有差别,基本的浮点运算编译后都是单指令,比软件浮点大约快上十几倍 ...

dsp  浮点数运算牛叉,谢谢!除法运算分几步完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U计算算和插补达不到同步,我现在是先计算在执行的

可以上FPGA,浮点数转化为二进制算法,fpga计算与执行一步到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人说F407浮点运算可以和一些中低端的DSP较量,希望如此啊!

相对DSP数据处理能力相对弱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M4的速度肯定比M3的快。

精辟: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FPGA,浮点数转化为二进制算法,fpga计算与执行一步到位

FPGA肯定更好了,它就是一块空地,你想建啥都行!不过卡在技术的门槛上

网友F:
都是高手

网友G:
LZ是不是犯了技术路线错误啊?
直线、圆弧插补只需整数计算,用不着浮点计算的。且只需要加减计算,而不需要乘除(每条曲线其实是要一次乘除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是不是犯了技术路线错误啊?
直线、圆弧插补只需整数计算,用不着浮点计算的。且只需要加减计算,而不需 ...

大师说的是“逐点比较法插补”好像也没你说的这么简单吧!

网友G:
找本计算机图形相关的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师说的是“逐点比较法插补”好像也没你说的这么简单吧!

假设你要计算1.23x4.56=5.6088,
你可以把计算的值和结果都放大100倍,这样算123x456=56088,必要的时候再除100就是真实的结果。
放大100倍再除回去可能精度不够,那么可以放大100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本计算机图形相关的书看看就知道了。

我去找来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假设你要计算1.23x4.56=5.6088,
你可以把计算的值和结果都放大100倍,这样算123x456=56088,必要的时候再除 ...

我以前试过意义不大,如果这么干,除去“精度不够”,而且还会增加大量代码行!必进72MHZ主频在优化相差也不大,我现在不考怒运算时间“1分钟以内”,“先计算在执行”,麻烦就在于每次改变数据都要重算。

网友I:
可以试一试我们四轴运动控制芯片.插补,圆弧.多有.免费提供底层开源资料.加995971182

网友J:
逐点比较法是不需要浮点运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试一试我们四轴运动控制芯片.插补,圆弧.多有.免费提供底层开源资料.加995971182 ...

给个芯片型号看一下,插补的同时可输出什么样的速度,可以数据闭环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逐点比较法是不需要浮点运算的

我用的不是“逐点比较法”,而是函数直接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个芯片型号看一下,插补的同时可输出什么样的速度,可以数据闭环驱动吗? ...

插补输出速度.2兆,加上编码器就可以实现闭环驱动.加我QQ995971182.发资料給您.底层方案资料

楼主:
追加优酷视频,Y方向控制相反

网友K(2017-12-28):
开源的运动控制器技术,8轴联动插补,支持G代码,并且支持API函数方式进行二次开发,全部开源,有样品。

Open source motion controller technology, 8 axis interpolation, support G code, and support API function mode for two development, all open source, there are samples

扣扣:六五四七七七六九四
购买连接: mach3.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