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一个神秘的东西,欢迎参与,做好了送给你

楼主(2015-11-02):
CD, LCD, pi, AC, IO

这么好的内容,不仅要回复可见,而且要连载,我一步一步做,然后一楼一楼的帖。。。之所以神奇是因为百度找不到这样的例子,我逛了几家的论坛也没有找到,那个LCD如何驱动显示字符串啊,显示单个字符啊,同时读取DHT11和MQ-2了。哈哈,是不是感觉像国产凌凌漆里的达文西。。。要你命3000

  这个是基于去年参加活动送的板子:STM32F429i discovery 的板子做的。目前刚刚写了显示代码,读取DHT11,这个是温湿度传感器,下面的电压是MQ-2的。刚做个初步,希望大家回复给我个动力啊,后面我要干大事了。代码什么的,我先把这个板子研究透了,每一步我都发帖,代码在宿舍,晚上回去慢慢改,然后我上代码,谢谢,第一个图,是我刚调试好DHT11时候的情况,第二个是测MQ-2有害气体传感器时候的,这个无污染情况是0.3以下,刚开始没有开窗户,一下2.26,严重污染,其实不然,是因为电压接错了,应该接5V供电才行,这个MQ-2模块要接5V,因为内部要加热,3,3肯定不行。不过也是挺高的,当时是超过了1,我开了一晚上的窗户,空气跟外边一样了,是0.43,这说明南京的空气也是有一定污染的。

2015年,11,23更新

这次不隐藏了,感兴趣的,帮我完善功能,比如增加触摸按键。。。--------------------------------------------------------------------------------------------------

--------------------------------------------------------------------------------------
今晚又画了个供电系统图,毕竟是DIY嘛,我们要画的形象好懂。

------------------------------------------------------------------
因为没有专业的容器,考虑用的是电脑CPU的风扇,我已经狠心把我台式机的CPU风扇拆了,我是不是太狠心了??
----------------------------------------------------------------------
考虑到如果没有水了或者发生烟雾了,比如电路起火了。要报警啊,来个警报器,我拆了个警报器的蜂鸣器。
---------------------------------
完善一下。
-------------------------------------------------

按键处理程序,一个按键搞定所有。靠谱吗?--------------------------------------------------
贴上我这很矬的代码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m32f429i_discovery_lcd.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adc.h"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define LED0 PGout(13)
#define LED1 PGout(14)
#define BUTTON PAin(0)
#define MESSAGE0   "shutdown---!"
#define MESSAGE1   "wendu:  ^C"
#define MESSAGE2   "shidu:   %"
#define MESSAGE3   "  Working---!"
#define MESSAGE4   "DHT11(GPIO-PG9)"
#define MESSAGE5   "MQ-2 (GPIO-PA5)"
#define MESSAGE6   "voltage:    V"
#define FONTSIZE         Font12x12

Point oPoint1={10,10};
unsigned char on_off=0;
//        PG13、PG14分别对应绿、红LED?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G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G,GPIO_Pin_13);
GPIO_ResetBits(GPIOG,GPIO_Pin_14);
}

static void Display_Init(void)
{
  /* Initialize the LCD */
  LCD_Init();
  LCD_LayerInit();
  /* Enable the LTDC */
  LTDC_Cmd(ENABLE);
  /* Set LCD Background Layer  */
  LCD_SetLayer(LCD_BACKGROUND_LAYER);
  /* Clear the Background Layer */
  LCD_Clear(LCD_COLOR_WHITE);
  /* Configure the transparency for background */
  LCD_SetTransparency(255);

  // Set LCD Foreground Layer

  LCD_SetLayer(LCD_FOREGROUND_LAYER);
  //Configure the transparency for foreground
  LCD_SetTransparency(127);
// Clear the Foreground Layer
// LCD_Clear(LCD_COLOR_WHITE);
        LCD_Clear(LCD_COLOR_BLACK);
/*

//  Set the LCD Text size */
  LCD_SetColors(LCD_COLOR_WHITE,LCD_COLOR_BLACK);
  LCD_SetFont(&Font16x24);

}

//按键程序,开机后默认红绿灯不亮,红绿灯分别对应风扇和雾化器。当按下后就翻转状态。
void Button(void)
{
if(BUTTON) {on_off=~on_off;while(BUTTON);}         //按下后翻转标志变量,之后等待松手信号。

        if(on_off)   {LED0=1;LED1=1;                LCD_DisplayStringLine(LCD_LINE_1, (uint8_t*)MESSAGE3); } //开机
        else         {LED0=0;LED1=0;          LCD_DisplayStringLine(LCD_LINE_1, (uint8_t*)MESSAGE0);}  //关机

}
int main(void)
{
int wendu_x=0;
int shidu_x=0;
u16 adcx,adcx_temp;
u8 temperature;
u8 humidity;

delay_init();
LED_Init();
Display_Init();
Adc_Init();
DHT11_Init();

while (1)
  {

  {

                LCD_DisplayStringLine(LCD_LINE_3, (uint8_t*)MESSAGE4);
    LCD_DisplayStringLine(LCD_LINE_7, (uint8_t*)MESSAGE5);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wendu_x=temperature;
          shidu_x=humidity;

  LCD_DisplayStringLine(LCD_LINE_4, (uint8_t*)MESSAGE1);
  LCD_DisplayStringLine(LCD_LINE_5, (uint8_t*)MESSAGE2);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4, 16*6, '0'+wendu_x/1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4, 16*7, '0'+wendu_x%1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5, 16*6, '0'+shidu_x/1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5, 16*7, '0'+shidu_x%10);

        }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5,20);
  adcx=(float)adcx*(3.3*1000/4096);

if(((adcx)%10)>=5) adcx=adcx+10;                   //四舍五入到百分位
  adcx=adcx/10;                                    //变换为三位数整数
        adcx_temp=adcx;

  LCD_DisplayStringLine(LCD_LINE_8, (uint8_t*)MESSAGE6);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8, 16*8, '0'+adcx_temp/100);           //显示个位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8, 16*9, '.');
        adcx_temp%=100;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8, 16*10, '0'+adcx_temp/10);         //显示十分位
  LCD_DisplayChar(LCD_LINE_8, 16*11, '0'+adcx_temp%10); // 显示百分位

        Button();
/*                LED0=1;
                LED1=0;
                delay_ms(500);
                LED0=0;
                LED1=1;
                delay_ms(500);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while (1)
  {
  }
}
#endif

//按键程序,开机后默认红绿灯不亮,红绿灯分别对应风扇和雾化器。当按下后就翻转状态。
void Button(void)
{
if(BUTTON) {on_off=~on_off;while(BUTTON);}         //按下后翻转标志变量,之后等待松手信号。

        if(on_off)   {LED0=1;LED1=1;                LCD_DisplayStringLine(LCD_LINE_1, (uint8_t*)MESSAGE3); } //开机
        else         {LED0=0;LED1=0;          LCD_DisplayStringLine(LCD_LINE_1, (uint8_t*)MESSAGE0);}  //关机

}我来说说我这个执行代码,人家按键都搞神马中断了,延时防抖了,我为何不搞,我的不靠谱吗?非也非也。
首先我没有对BUTTON进行初始化,这就错了吗?非也非也,实际上好多IO口默认就是IO口,默认就是准双向。所以我使用这个输入功能是不需要初始化可以直接使用的。
我先判断是否为1,也就是是否触发,如果触发进入函数段,翻转开关标志,接下来人家有的人估计会判断是不是抖动啊,我想说,抖动个毛线啊,我直接while锁死该变量,直到你释放按键,释放后,你抖动就不管我的事情了,我已经进入后面的程序了,等你抖动完了,我还在后面执行别的程序呢。哈哈哈,是不是?

差不多做好了,觉得报警多余就没有上,因为我这水箱很大的。全部用跳线连接到那个STM32F429i discovery上。

专门去超市买的水箱。。然后用电烙铁和刀子挖了个洞

网友A:
:L还回复可见!

网友B:
:lol,过来凑热闹。

网友C:
真的这么神?

网友D:
没事,瞅瞅

网友:
楼主搞的这么神密

网友E:
看看什么东西

网友F:
回复了也没看见,隐藏的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了也没看见,隐藏的深啊

系统出了故障,我源码和过程没有上传呢,今晚更新,到时候更新后,通知你。

楼主:
:lol这个符号不在标准的字码里面

网友G:
什么东东,没看懂

楼主:
图片是不是挂了,我这显示挂了,我上传了两次了。

网友H:
不会是两个相同的图片吧

网友:
就不回复

网友I:
看热闹的来了

网友J:
整的这么神秘

网友K:
手机版看不到图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不会是两个相同的图片吧

网友M:
神神秘秘

网友N:
这么神秘,我胆子小,不要吓我

网友O:
瞅瞅 检验楼主是不是在骗回复

网友O:
实验证明  回复以后确实有内容 呃嗬嗬嗬嗬

网友P:
什么东西!!!

楼主:
我一会儿贴主题代码。

网友Q: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看看楼主到底做的是啥

网友R:
搞烟雾弹检测的,这个好,支持一下!

网友:
F4太高级 没用过

楼主:
我也没怎么用过,都不太熟练,在琢磨,这个做的东西是不难,就是f 4水平还不够,我在加油。

网友S:
有些什么新厅的功能!

网友T:
可以,不错,紧跟随

网友U:
技术高,用的电阻屏
好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U:
技术高,用的电阻屏
好高大

你咋换头像了。

网友U:
换了,换个新鲜

楼主:
赶紧你新弄的这颗头颅不咋地

网友V:
这个应该做个手机APP

网友W:
怎么没有用美图秀秀?

网友U:
引用 网友W:
怎么没有用美图秀秀?

美颜相机么

网友W:
难道这是用过美颜相机后的效果?

网友U:
引用 网友W:
难道这是用过美颜相机后的效果?

是啊,还是有点黑哈,那是光线问题

网友X:
楼主的屏是啥型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的屏是啥型号的啊

STM32F429i-Discovery自带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X:
楼主的屏是啥型号的啊

那个板子的屏幕是直接焊接的,没有法拆下来。

网友X:
引用 网友Y:
那个板子的屏幕是直接焊接的,没有法拆下来。

不知道型号吗

网友Z:
看看是啥神秘的东东

楼主:
下载这个文件,里面有那个头文件,就是液晶屏的控制器型号。

网友AA:
用在哪里

楼主:
阿七,你好呀。

网友AB:
什么都没有呢

网友AC:
过来瞅瞅,梳子很迷你啊。: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过来瞅瞅,梳子很迷你啊。

出差宾馆搞的。

网友B:
按键是不是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是不是少了!

板子上就一个按键,我买了几个,最近几天忙,没有进度了,过几天我继续弄,东西买回来, 然后焊接

网友AD:
风扇的进气口的地方弄个空气净化器的滤网,空气净化器+加湿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D:
风扇的进气口的地方弄个空气净化器的滤网,空气净化器+加湿器 ...

是个好主意,弄块破布盖上试试。

网友AE:
图片画的不错

网友AF:
卧槽,似乎是高科技加湿器

网友:
随便一点,都进到一个高大上的帖子里了,二姨果然吸引人啊

网友AG:
过来凑热闹。:)

网友AH:
挺能折腾的呀

楼主(2015-12-03):
看看这跳线,密集的,哈哈。

网友AI:
楼主的帖子从来都是这么欢乐么?

网友AC:
楼主的系统结构图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网友AJ:
蜂鸣器够骚

网友AK:
这个,连集装箱都搬出来了啊,板主的构思很奇特啊!

网友AL:
楼主的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呀,感觉挺形象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楼主的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呀,感觉挺形象的嘛?

PPT

网友T:
楼至这个水箱也是醉了,整理箱太大了吧 做的不错,敢想敢做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至这个水箱也是醉了,整理箱太大了吧 做的不错,敢想敢做很好

谢谢,已经完工了,哈哈,效果非常好。

网友T: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完工了,哈哈,效果非常好。

:handshake

网友AM(2016-01-29):
扔了一堆货出来,你倒是开篇的时候说明下你到底是在干什么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扔了一堆货出来,你倒是开篇的时候说明下你到底是在干什么项目

空气加湿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扔了一堆货出来,你倒是开篇的时候说明下你到底是在干什么项目

已经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