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阻容降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5-11-02):
最近在用阻容降压电路做产品,但是看了一些资料说不安全,我想问负载用手碰触的话会打人吗?

网友A:
和市电直接连接的,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市电直接连接的,你说呢?

那这种产品在生产的时候做测试跟本没办法

网友B:
加220:220的隔离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220:220的隔离变

那样的话直接用一个变压起不就好了,我是为了减小体积,降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市电直接连接的,你说呢?

还有就是这种电源零线和火线是不可以接反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直接用一个变压起不就好了,我是为了减小体积,降低成本

你没有看懂wh6ic的回复。

网友A:
就是,测试的时候,用隔离变压器。
正常产品,当然没有隔离变压器了。
你无法保证用户会不会把零线火线接反的,也无法保证零线接触就是好的。
接反,或者零线接触不好,都会导致触电的。所以,此类设计,无法避免触电的,只能适合外壳绝缘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测试的时候,用隔离变压器。
正常产品,当然没有隔离变压器了。
你无法保证用户会不会把零线火线接反 ...

如果两线接反的话会怎么?

网友A:
二线接反,不就是直接碰到火线了。
零线开路,也就基本等效于碰到火线了。
看看原理图就知道了,你这样子设计产品很危险呀。

网友D:
接反也能正常,RC降压供电是不区分零线火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二线接反,不就是直接碰到火线了。
零线开路,也就基本等效于碰到火线了。
看看原理图就知道了,你这样子设 ...

阻容降压还分零火线,还资深工程师呢。。

网友:
阻容降压就是省成本的,电流最大就几十ma, 一般使用都是小家电产品便多,L/N线layout距离要布好。 过一般安规没问题,加保险丝。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阻容降压还分零火线,还资深工程师呢。。

麻烦把前后文都看看,我肯定比你资深,不用你怀疑!

网友F:
容阻降压一定要外壳绝缘

网友G:
阻容降压的电路,在调试的时候,最好在输入前加一个200v/220v的隔离变压器,一般摸一个点没事,只要不摸降压电容两边。
和市电220v不隔离的电路,连示波器都用不成。
和我调试的220v交流到120v直流的BUCK电路一样,要电人的。
我后面的负载要产生4万伏的高压(小电流)。
高压变压器次级的低压端,要用1M欧姆的电阻接到220v这边,否则如果高压端的地线悬空了,就没放电回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就是,测试的时候,用隔离变压器。
正常产品,当然没有隔离变压器了。
你无法保证用户会不会把零线火线接反 ...

或者用工装测试也可以

网友I:
阻容降压在一些小电路里比比皆是小夜灯,节能灯,冰箱电子温控器,等等用途很广。

楼主:
引用 网友G:
阻容降压的电路,在调试的时候,最好在输入前加一个200v/220v的隔离变压器,一般摸一个点没事,只要不摸降 ...

非常感谢,产品已经出来了,我们的产品是封闭的,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