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一下SPI的单线双向模式

楼主(2015-11-02):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是想知道支持SPI单线双向模式的kinetis芯片有哪些吗?
我们的KL,KM,K系列的SPI都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知道支持SPI单线双向模式的kinetis芯片有哪些吗?
我们的KL,KM,K系列的SPI都是支持的。 ...

你好 我是想知道MCU单线双向模式下外围可以挂哪些IC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是找飞思卡尔的芯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是想知道MCU单线双向模式下外围可以挂哪些IC

你可以以单线形式和其他的MCU配置为单线形式使用。
另外,如果不是MCU的器件也有些,比如nRF2401, 看看这个链接: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LG2DskJj5jdR-6whHoK
还有A7125等,更多具体的,你可以网上搜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是找飞思卡尔的芯片吗

hi,我想问的是哪些外围IC 需要单线双向的SPI模式,网上找到的这种IC不多,不知道这个单线双向模式应用多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以单线形式和其他的MCU配置为单线形式使用。
另外,如果不是MCU的器件也有些,比如nRF2401, 看看这 ...

嗯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