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新唐N32926开发环境下,wireless-tool不能执行

楼主(2015-11-02):
想在926上使用小度WIFI,编译MT7601的驱动可以正确加载,但是后面编译的wireless-tool不能执行。具体信息如下:

wireless-tool的makefile只改了以下四个地方

make之后,将二进制文件拷贝到926的/bin下面,将libiw.so.29拷贝到/lib下面。
这时,输入命令iwconfig提示找不到该文件

楼主:
已解决
编译时增加-static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编译时增加-static参数

这个static参数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B:
静态编译指令添加到哪一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编译指令添加到哪一句了?

gcc的参数中

网友B:
静态变量一般用这个参数,没想到编译时候也可以用到,而且还很重要,应该跟相关的静态变量有关系。。

网友C:
:)静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