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及方案] 需要LQFP32,带8路独立PWM单片机,请推荐

楼主(2015-11-02):
请推荐LQFP32,带8路独立PWM单片机,是用来做二相混合步进电机驱动的,PWM最好有死区设置并带互补功能,请各位高手推荐下。

网友A:
楼主处了对PWM有要求之外,对主频是否有要求?

楼主:
只要能用在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做细分处理就可以,没有特别的要求,当然价格便宜的话,主频越高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能用在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做细分处理就可以,没有特别的要求,当然价格便宜的话,主频越高越好 ...

你看看MK22FN128VLH10,这个是LQFP64的,LQFP32的我在kinetis中没找到带有8路还能插入死区的。
这个芯片主频有100M。
还有MKVF128VLH10,MKV31F256VLH12,都是LQFP64的,

网友A:
MK10DX64VLH7,MK10DX128VLH7,你都可以考虑。

网友B:
freescale有很多这样的单片机,MK10DX64VLH7,MK10DX128VLH7都是可以的

网友A: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

楼主:
不好意思,看了各位推荐的,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谢谢各位,欢迎各位高手提供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看了各位推荐的,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谢谢各位,欢迎各位高手提供选择 ...

那么你现在说的不合适,主要是哪方面不合适呢?

楼主:
八路独立带死区的PWM输出,我没有看到可以满足这个条件的,也许看没有查到。

网友C:
FPGA SOC 应该可以吧

楼主:
价格太贵了就不符合商业应用了,需要价格大概在15RMB左右。

网友D(2016-01-03):
两相混合步进电机需要这么高配置?多少细分?32细分够吗?

网友E(2016-04-10):
楼主,您的需求是有8路的PWM输出且主频快,最好PWM输出有死区设置和互补输出。对吧?  我这边有推荐,可以给个联系方式给我吗?

网友F:
十四楼,给个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