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直流有刷电动机的驱动电路 ?

楼主(2015-11-02):
请教:
哪位大侠、前辈有 直流有刷电动机的驱动电路 或相关资料,给小弟共享下 !
附图为电机的参数,附件为电机的datasheet。

非常感谢 !

网友A:
市面上到处有卖的电动车,参考其控制电路即可。多数是功率MOS管PWM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269页 10.9M ◆〓
〓◆ 从零开始学电动机控制与维修技术 248页 28.1M ◆〓
→→  ...

非常感谢老T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到处有卖的电动车,参考其控制电路即可。多数是功率MOS管PWM控制。

谢谢版主 !

网友C:
T叔好强大,电机所需电容电阻可问我,KOA,NCC一级代理,美的电机供应商
Q 278422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