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通讯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5-11-02):
我们公司做一个身份*读卡器,读取身份*数据用USB通讯,通讯已经没问题了。
只不过速度有点慢,读取身份*数据1295个数据要好几秒。
我想请问,如何提高读取速度呢?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读卡的接口慢?先不考虑读卡,直接从RAM里发等量的数据试试~

楼主:
谢谢!另外一位同事搞的,我刚接手。
上次问题没描述清楚。
是这样的,USB发送数据慢的时候,没问题。
数据都对。但是发送数据快了,就会出现丢包现象。
我的任务是当USB发送数据快的时候,也不丢包。

楼主:
   USB_Configurage();              //开启USB时钟    USB_Interrupts_Config();        //设置中断优先级2.0
    Set_USBClock();                 //USB时钟设置
    USB_Init();                     //USB接口初始化
    //IWDG_Feed();
                USB_Send_Buf[0]=0xaa;
                USB_Send_Buf[1]=0xaa;
                USB_Send_Buf[2]=0xaa;
                USB_Send_Buf[3]=0x96;
                USB_Send_Buf[4]=0x69;
                USB_Send_Buf[5]=0x00;
                USB_Send_Buf[6]=0x03;
                USB_Send_Buf[7]=0x20;
                USB_Send_Buf[8]=0x01;
                USB_Send_Buf[9]=0x23;
                for(i=0;i<1000000;i++);
                for(i=0;i<1000000;i++);
                for(i=0;i<1000000;i++);
                for(i=0;i<1000000;i++);
                //for(i=0;i<1000000;i++);
                for(j=0;j<100;j++)
                {
                        EP1_SendData(USB_Send_Buf);
                        for(i=0;i<100000;i++);
                }
部分程序如上。
当for(i=0;i<1000000;i++);时,数据一次也不丢。
当for(i=0;i<100000;i++);时,时间缩小10倍,数据丢的很严重,一半多。
见图:
发送100次,只收到48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_Configurage();              //开启USB时钟    USB_Interrupts_Config();        //设置中断优先级 ...

是使用CDC模式吗,每次发送完成可以查询发送状态,不要死等去浪费时间。

楼主:
谢谢!我刚开始搞,不太懂。发送程序如下:
void EP1_SendData(uint8_t *buf)
{
    buf[0] = HID_REPORT_ID0;//REPORT_ID;

    UserToPMABufferCopy(buf, ENDP1_TXADDR, HidLenth);
    SetEPTxCount(ENDP1, HidLenth);
    SetEPTxValid(ENDP1);

    SetEPRxStatus(ENDP1, EP_RX_VALID);
}

楼主:
看了一下,是HID模式。

网友A:
不知道你的CPU时钟是多少MHz,如果是72MHz,很可能间隔过短了。程序里最好通过响应硬件通知来继续下一步的操作,不要单纯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CPU时钟是多少MHz,如果是72MHz,很可能间隔过短了。程序里最好通过响应硬件通知来继续下一步的 ...

谢谢!具体怎么做呢?USB我还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具体怎么做呢?USB我还不太懂

从楼主提供的程序片段看,现在需要做的是提高效率,而不是单纯缩短操作间隔。具体就是一次发送尽可能多的数据,不让USB空跑。

楼主:
谢谢!发送数据多了如果快的话,也会丢包。我这里只不过是做实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发送数据多了如果快的话,也会丢包。我这里只不过是做实验。

注意保证前一次发完再开始下一次

网友C:
还得检查一下硬件,看时钟有没有偏,USB走线上有没有问题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保证前一次发完再开始下一次

谢谢!如何判断前一次是否发完呢?

楼主:
原来最大包长是48个字节,也就是每次最多只能发48个字节。
我现在把最大包长设为256个字节,快了不少。
我试了一下,257就不对了。
请问256是不是上限那?
还有,如何判断上一次是否发完。网上搜了一个帖子,没看懂。
谢谢!

网友D:
。。。大帧通信。。。   唯一出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最大包长是48个字节,也就是每次最多只能发48个字节。
我现在把最大包长设为256个字节,快了不少。
我 ...

上限应该是1023还是1024。具体不记得。

网友D:
另外,说包长是错误的。。。包长<=64   一次传输任务=N个包,这个才是你所谓的256。

楼主:
/* USB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
/*   All Descriptors (Configuration, Interface, Endpoint, Class, Vendor */
const u8 CustomHID_ConfigDescriptor[CUSTOMHID_SIZ_CONFIG_DESC] =
  {
    0x09, /* bLength: Configuation Descriptor size */
    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Configuration */
    CUSTOMHID_SIZ_CONFIG_DESC,
    /* wTotalLength: Bytes returned */
    0x00,
    0x01,         /* bNumInterfaces: 1 interface */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Configuration value */
    0x00,         /* iConfiguration: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configuration*/
    0x40,         /* bmAttributes: 自供电 powered */
    0xFA,         /* MaxPower 500 mA: this current is used for detecting Vbus */

    /************** Descriptor of Custom HID interface ****************/
    /* 09 */
    0x09,         /*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0,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
    0x02,         /* bNumEndpoints */
    0x03,         /* bInterfaceClass: HID */
    0x00,         /* bInterfaceSubClass : 1=BOOT, 0=no boot */
    0x00,         /* nInterfaceProtocol : 0=none, 1=keyboard, 2=mouse */
    0,            /* iInterface: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
    /******************** Descriptor of Custom HID HID ********************/
    /* 18 */
    0x09,         /* bLength: HID Descriptor size */
    HID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HID */
    0x10,         /* bcdHID: HID Class Spec release number */
    0x01,
    0x00,         /* bCountryCode: Hardware target country */
    0x01,         /* bNumDescriptors: Number of HID class descriptors to follow */
    0x22,         /* bDescriptorType */
    CUSTOMHID_SIZ_REPORT_DESC,/* wItemLength: Total length of Report descriptor */
    0x00,
    /******************** Descriptor of Custom HID endpoints ******************/
    /* 27 */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

    0x81,          /*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IN) */
    0x03,          /* bmAttributes: Interrupt endpoint */
    0x00,          /* wMaxPacketSize: 12 Bytes max */
    0x01,
                                       这个地方我设成0x0100就是256了。请问还可以设更大吗?要改那?我试的再大就出错了。
    0x32,          /*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50 ms) */
    /* 34 */

楼主:
先上图  看了这个图我有点疑惑,左上角显示256.可是下面列出的数据只有32个。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只发出32个数据吗?

网友A:
这个地方我设成0x0100就是256了。请问还可以设更大吗?要改那?我试的再大就出错了。

这个和“packet buffer”的设置有关,手册里是这么讲的:
PC主机和微控制器之间的数据传输是通过共享一专用的数据缓冲区来完成的,该数据缓冲区能被USB外设直接访问。这块专用数据缓冲区的大小由所使用的端点数目和每个端点最大的数据分组大小所决定,每个端点最大可使用512字节缓冲区,最多可用于16个单向或8个双向端点。
...
每个端点对应于两个分组缓冲区(一般一个用于发送,另一个用于接收)。这些缓冲区可以位于整个分组存储区的任意位置,因为它们的地址和长度都定义在缓冲区描述表中,而缓冲区描述表也同样位于分组缓冲区中,其地址由USB_BTABLE寄存器确定。

楼主:
谢谢!我再看看。USB传输方式还有批量传输。如果要改成批量传输,应该改哪儿呢?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usb芯片?最好一包为64byte,或倍数,一般不要小于64

楼主:
没有USB芯片。

网友F:
用的是host还是device,host的话需要发送in packet,device收到后才会发数据。如果是device的话,device发出数据后host需要ack, 然后host再发送in packet, device再发数据。你有beagle可以看一下

网友G:
用f072,48MHZ,usb2.0 full speed, packet size = 64 bytes
用double buffer, bulk传输,
可以跑到500KB ~ 600KB/s, 还有时间干串口的话。

这点数据量对f1来说,任何一点都不是瓶径。

楼主:
都是大神。我现在就停留在256个字节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