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故障hardfault

楼主(2015-11-02):
RTC_BWR_CR_SC2P 只要执行这中语句就跳转到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在实时时钟配置上,要作用里面的寄存器就会出现故障跳转,我用的都是飞思卡尔提供的头文件,寄存器地址应该没错,怎么会出现这个故障错误,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A:
提问时请注意:
1)说明使用的芯片型号
2)说明使用的例程版本和获取渠道
3)说明使用的编译调试环境的版本和出处
4)说明遇到此问题的过程

缺少这些信息,神仙也猜不出你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网友B:
楼主你好!
如果进入hardfault的,一般由几种情况导致:
1.模块时钟没有开启
2.寄存器不存在,也就是你头文件有问题
你参考RM看看,你定义的这个寄存器的地址是否存在,还有RTC模块的时钟是否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