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变压器哪个参数不良导致超声测距的距离范围变窄了?

楼主(2015-11-02):
如图所示,部分产品出现测距范围变窄,只能测到20cm-250cm(良品可以10cm-300cm),LCR测量不良品变压器的感量与良品的都是一样,之前怀疑是变压器绕组方向错误,更换绕组方向后故障依旧,最后更换变压器后故障消除,请教各位高手,是变压器哪个参数有问题导致的?

更新:根据电路工作频率,用LCR测试,发现Q值偏差9倍,确定问题点,谢谢各位。

网友A:
电感量变化,失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量变化,失谐了

用LCR测试各个绕组感量和良品的都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LCR测试各个绕组感量和良品的都一样啊。

Q值、漏感 都一样??会不会是磁芯牌号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值、漏感 都一样??会不会是磁芯牌号不一样了?

磁芯型号一样,Q值和漏感刚才测量了一下,都一样。

网友A:
用示波器看 1 楼图的 C 点的发射、接收波形有多大区别,如果峰-峰值变小,R5换大甚至去掉看看有木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 1 楼图的 C 点的发射、接收波形有多大区别,如果峰-峰值变小,R5换大甚至去掉看看有木有改善 ...

谢谢指教,现在情况是已知变压器不良,但是我找不出是哪个参数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