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蓝色PE烧录器烧录DZ60单片机问题总结

楼主(2015-11-02):
开发环境:win7 x86操作系统,cw6.2编译环境,蓝色PE烧录器,飞思卡尔MC9S08DZ60单片机问题:安装光盘自带的PE驱动,打开hiwave.exe不能识别PE,通过问同事问度娘,总结如下。(21IC不让咱发链接)

解决办法:
1、上PE的官网,找到PE最新驱动,链接如下,下载并安装,hiwave能识别了PE。但还不够,因为又发现PE不能识别DZ60目标板。

2、继续上PE官网,FAQ上有解决办法,FAQ-ID为211,可搜索关键字patch,也就是先安装CW6.3(PE官网上说了,不能用CW6.2),将下载的补丁解压后全放在cw6.3安装目录下的prog\p&e目录。好使了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如果是分享帖,就没有必要用未结帖形式,否则会与问题贴混淆掉的。
楼主记得及时结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如果是分享帖,就没有必要用未结帖形式,否则会与问题贴混淆掉的。
楼主记得及时 ...

多谢提醒哦,就是在发贴的时候,不要设置分数吗?还是有分问题帧、分享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哦,就是在发贴的时候,不要设置分数吗?还是有分问题帧、分享帧呢 ...

你可以把那个分数填成0,默认是2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那个分数填成0,默认是20分。

多谢了~,下回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