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请教下我的KL25开发板LCD为什么不显示

楼主(2015-11-02):
     我是新手对这个板子不怎么熟悉,想请教一下。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LCD(8位,16*2,HD44780)只能亮不能显示文字,因为我在LCD控制函数后面设置断点,并通过watch window观察了8位GPIO口的数据了,是跟我想输入的函数相符合的,另外也通过E置1再置0输出给LCD了,为什么还是不行。另外还有点很奇怪的是我的函数包含了一个系统延迟,如果不设置断点run了以后再reset是回到start up文件中的system_initial函数,并且怎么也跳不出来。如果把系统延迟换成麻瓜while延迟就不会卡在循环里,这是什么情况。。          后面附带我写的程序和问题截图,也是非常的菜。一开始我们组搞硬件的根据网上资料连的数据线,分散得乱七八糟,我lcd_write程序也是写得非常奇葩,但是debugger模式下观察gpio的结果还是对的。我同学说我没设置地址线,我也搞不清,需要地址线吗?不是直接把data传给lcd就行了嘛= =求指导,这个程序已经搞了2天了还没有头绪。。
#include <MKL25Z4.h>

// Program ID
uint8_t program_author[]   = "Donald Weiman";
uint8_t program_version[]  = "LCD-AVR-8d-s (gcc)";
uint8_t program_date[]     = "Sep 16, 2013";

// Function Prototypes
void lcd_write_8(uint8_t);
void lcd_write_instruction_8d(uint8_t);
void lcd_write_character_8d(uint8_t);
void lcd_write_string_8d(uint8_t *);
void lcd_init_8d(void);

//system delay
volatile uint32_t msTicks;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msTicks++;                        /* increment counter necessary in Delay() */
}

__INLINE static void Delay (uint32_t dlyTicks) {
  uint32_t curTicks;
  curTicks = msTicks;
while ((msTicks - curTicks) < dlyTicks);
}
//simple delay
//void Delay(int a){
//        int i;
//        for(i=0;i<a*100;i++);
//}

/******************************* Main Program Code *************************/
int main(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initialize the LCD controller as determined by the defines (LCD instructions)
    lcd_init_8d();                                  // initialize the LCD display for an 8-bit interface

                SysTick_Config(10000);

// display the first line of information
    lcd_write_string_8d(program_author);

// set cursor to start of second line
    lcd_write_instruction_8d(0xC0);
    Delay(0x1);                                  // 40 uS delay (min)

// display the second line of information
    lcd_write_string_8d(program_version);

// endless loop
    while(1);
//    return 0;
}
/******************************* End of Main Program Code ******************/

/*============================== 8-bit LCD Functions ======================*/
/*
  Name:     lcd_init_8d
  Purpose:  initialize the LCD module for a 8-bit data interface
  Entry:    equates (LCD instructions) set up for the desired operation
  Exit:     no parameters
  Notes:    uses time delays rather than checking the busy flag
*/

void lcd_init_8d(void)
{
                SIM->SCGC5|=(1<<9)|(1<<10)|(1<<12);
                PORTA->PCR[1]=(1<<8);
                PORTA->PCR[2]=(1<<8);
                PORTD->PCR[4]=(1<<8);
                PORTA->PCR[12]=(1<<8);
                PORTB->PCR[0]=(1<<8);
                PORTB->PCR[1]=(1<<8);
                PORTB->PCR[2]=(1<<8);
                PORTB->PCR[3]=(1<<8);
// Power-up delay
    Delay(0x100); // initial 40 mSec delay

// configure the microprocessor pins for the data lines
                PTA->PDDR=(1<<1)|(1<<2)|(1<<12);                              // all 8 data lines - output
                PTB->PDDR=(1<<0)|(1<<1)|(1<<2)|(1<<3);
                PTD->PDDR=(1<<4);
// configure the microprocessor pins for the control lines
    PTD->PDDR|=(1<<0);                                                   // E line - output
    PTA->PDDR|=(1<<13);                                           // RS line - output

// Reset the LCD controller
                PTD->PCOR=(1<<5);                                                                                                    //  R/W=0     PCOR doesn't change

                lcd_write_instruction_8d(0x38);                                               // 0011 1000=fucntion set
    Delay(0x100);                                   // 4.1 mS delay (min)

                lcd_write_instruction_8d(0x01);                                                                        //0000 0001=clear display
                Delay(0x100);                                   // 40 uS delay (min)

// Display On/Off Control instruction
                lcd_write_instruction_8d(0x0E);                                                                         // 0000 1110=turn the display ON
    Delay(0x100);                                   // 40 uS delay (min)

                lcd_write_instruction_8d(0x06);                                                                        // 0000 0110=entry mode set
}

/*...........................................................................
  Name:     lcd_write_string_8d
; Purpose:  display a string of characters on the LCD
  Entry:    (theString) is the string to be displayed
  Exit:     no parameters
  Notes:    uses time delays rather than checking the busy flag
*/
void lcd_write_string_8d(uint8_t theString[])
{
    volatile int i = 0;                             // character counter*/
    while (theString[i] != 0)
    {
        lcd_write_character_8d(theString[i]);
        i++;
        Delay(0x100);                              // 40 uS delay (min)
    }
}

/*...........................................................................
  Name:     lcd_write_character_8d
  Purpose:  send a byte of information to the LCD data register
  Entry:    (theData) is the information to be sent to the data register
  Exit:     no parameters
  Notes:    does not deal with RW (busy flag is not implemented)
*/
void lcd_write_character_8d(uint8_t theData)
{
    PTA->PSOR=(1<<13);                 // select the Data Register (RS high)
    PTD->PCOR=(1<<0);                  // make sure E is initially low
    lcd_write_8(theData);                           // write the data
}

/*...........................................................................
  Name:     lcd_write_instruction_8d
  Purpose:  send a byte of information to the LCD instruction register
  Entry:    (theInstruction) is the information to be sent to the instruction register
  Exit:     no parameters
  Notes:    does not deal with RW (busy flag is not implemented)
*/
void lcd_write_instruction_8d(uint8_t theInstruction)
{
    PTA->PCOR=(1<<13);                // select the Instruction Register (RS low)
    PTD->PCOR=(1<<0);                  // make sure E is initially low
    lcd_write_8(theInstruction);                    // write the instruction
}

/*...........................................................................
  Name:     lcd_write_8
  Purpose:  send a byte of information to the LCD module
  Entry:    (theByte) is the information to be sent to the desired LCD register
            RS is configured for the desired LCD register
            E is low
            RW is low
  Exit:     no parameters
  Notes:    use either time delays or the busy flag
*/
void lcd_write_8(uint8_t theByte)
{
                                                    // 'Address set-up time' (40 nS)
    uint8_t a;
                int i;
                PTA->PDOR=(0<<1)|(0<<2)|(0<<12);                              // all 8 data lines - output
                PTB->PDOR=(0<<0)|(0<<1)|(0<<2)|(0<<3);
                PTD->PDOR=(0<<4);
                for(i=0;i<8;i++){
                        a=theByte>>i;
                        a=a&(0x01);
                        switch(i){
                                case 0:
                                        if(a==0x01){
                                                PTA->PDOR|=(1<<1);
                                        }
                                        break;
                                case 1:
                                        if(a==0x01){
                                                PTA->PDOR|=(1<<2);
                                        }
                                        break;
                                case 2:
                                        if(a==0x01){
                                                PTD->PDOR|=(1<<4);
                                        }
                                        break;
                                case 3:
                                        if(a==0x01){
                                                PTA->PDOR|=(1<<12);
                                        }
                                        break;
                                case 4:
                                        if(a==0x01){
                                                PTB->PDOR|=(1<<0);
                                        }
                                        break;
                                case 5:
                                        if(a==0x01){
                                                PTB->PDOR|=(1<<1);
                                        }
                                        break;
                                case 6:
                                        if(a==0x01){
                                                PTB->PDOR|=(1<<2);
                                        }
                                        break;
                                case 7:
                                        if(a==0x01){
                                                PTB->PDOR|=(1<<3);
                                        }
                                        break;
                        }
                        a=theByte;
                }
                                                                                                   // put information on data lines
    PTD->PSOR=(1);                                                                            // Enable pin high
    Delay(0x100);                                   // implement 'Data set-up time' (80 nS) and 'Enable pulse width' (230 nS)
    PTD->PCOR=(1);                                                                                         // Enable pin low
    Delay(0x100);                                   // implement 'Data hold time' (10 nS) and 'Enable cycle time' (500 nS)
}
一旦使用系统延迟就卡BX在这里,很怪,单步执行挑不出来,暂停也跳不出来

网友A:
楼主你好!
和LCD结合,首先你要了解你使用的LCD,需要哪些信号线,控制的字码是怎么点亮的,然后再用程序去控制。
所以,你先检查下,你的LCD相关控制线,数据,命令等是否按照你的LCD屏来的,你可以找个你那款LCD的参考例程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和LCD结合,首先你要了解你使用的LCD,需要哪些信号线,控制的字码是怎么点亮的,然后再用程序去 ...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