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求助:程序仿真正常但实际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5-11-02):
最近写了一个光电编码器的接口程序,仿真正常,但是下载到器件中运行就有问题,器件是用的max V的5m240,时钟是用的5MHZ内部时钟,结果用示波器在输出管脚上量到了120Mhz的震荡波形,持续几个毫秒之后变成了高电平。具体代码如下,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帮忙看一下问题在哪?
--*****************************************************
-- Filename      :
-- Author        :
-- Description   :
-- Callde by         :
-- Revision      : R1.0
-- Date          :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entity encoder is
        port (
--------------ROTARY INPUT        --------------
                        PI_A        : in std_logic;
                        PI_B        : in std_logic;
                        RESET       : in std_logic;
                        CLK         : in std_logic;
--------------SWITCH CONTROL--------------
                        PO_CW          : out std_logic :='0';     --CW FOR CLOCKWISE;
                        PO_NCW         : out std_logic :='0'      --nCW FOR ANTICLOCKWISE;

                        );
end encoder;

architecture behav of encoder is

--------------SIGNAL DEFINE--------------
type state_type is (s00,s01,s10,s11);
signal PR_STATE, NT_STATE  :state_type;
signal CW,NCW       :std_logic;
signal CLK_CNT1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0000000000000001";
signal CLK_CNT2     :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0000000000000001";

begin

process(CLK,RESET)
begin
        if(RESET = '1') then
                PR_STATE <= s00;
        else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PR_STATE <= NT_STATE;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PI_A,PI_B,PR_STATE)
begin
        CW <= '0';
        NCW <= '0';
        case PR_STATE is
                when s00 =>
                        if(PI_A='1' and PI_B='0') then
                                NT_STATE <= s10;
                                CW <='1';
                        elsif(PI_A='0' and PI_B='1') then
                                NT_STATE <= s01;
                                NCW <= '1';
                        else
                                NT_STATE <= s00;
                                CW <= '0';
                                NCW <= '0';
                        end if;
                when s10 =>
                        if(PI_A='0' and PI_B='0') then
                                NT_STATE <= s00;
                                NCW <='1';
                        elsif(PI_A='1' and PI_B='1') then
                                NT_STATE <= s11;
                                CW <= '1';
                        else
                                NT_STATE <= s10;
                                CW <= '0';
                                NCW <= '0';
                        end if;
                when s11 =>
                        if(PI_A='1' and PI_B='0') then
                                NT_STATE <= s10;
                                NCW <='1';
                        elsif(PI_A='0' and PI_B='1') then
                                NT_STATE <= s01;
                                CW <= '1';
                        else
                                NT_STATE <= s11;
                                CW <= '0';
                                NCW <= '0';
                        end if;
                when s01 =>
                        if(PI_A='0' and PI_B='0') then
                                NT_STATE <= s00;
                                CW <='1';
                        elsif(PI_A='1' and PI_B='1') then
                                NT_STATE <= s11;
                                NCW <= '1';
                        else
                                NT_STATE <= s01;
                                CW <= '0';
                                NCW <= '0';
                        end if;
                end case;

end process;

process(CLK,CW,NCW)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1') then
                                if (CLK_CNT1 = "1111111111111111") then
                                        CLK_CNT1 <= (others => '0');
                                        PO_CW <= '0';
                                else
                                        CLK_CNT1 <= CLK_CNT1+1;
                                end if;
                end if;

                if ( CW = '1') then
                        CLK_CNT1 <= "0000000000000000";
                        PO_CW <= '1';
                end if;

                if (CLK'event and CLK ='1') then
                        if (CLK_CNT2 = "1111111111111111") then
                                CLK_CNT2 <= (others => '0');
                                PO_NCW <= '0';
                        else
                                CLK_CNT2 <= CLK_CNT2+1;
                        end if;
                end if;
                if (NCW = '1') then
                        CLK_CNT2 <= "0000000000000000";
                        PO_NCW <= '1';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

网友A:
把后面的这个process改了。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cw = '1') then
       ....

分成两个写。

网友A: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cw = '1') then
       ....;
     else
       if(clk_cnt1 = "....") then
           .........;
       else
           ..........;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如果是cw,ncw是用作异步复位,就用异步复位的方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