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有一款12V/2A开关电源驱动IC不知什么型号,请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2015-11-02):
有一款12V开关电源所用驱动IC不知是什么型号的(根据客户提供地样板)。请求各位老师指点,在此先谢了。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开关电源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开关电源

楼主:
有一款12V开关电源所用驱动IC不知是什么型号的(根据客户提供地样板)。请求各位老师指点,在此先谢了

楼主:
因由要求不能换驱动IC难题,请同行朋友认识此IC的型号请给予帮助,谢谢。QQ;1185102373

网友A:
最近我也要设计一个12V/2A的电源,看了一下ST的VIPer53-E可以满足。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呵呵。

楼主:
谢谢你,但是我不会计算开关变压器相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