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环”....

楼主(2015-11-02):
这个世界,有“环”才完美。当然,完美的同时,复杂性就呈几何增长。

先欣赏个美图:

楼主:
再给几幅图看看:

楼主:
“环”可以是“裸”的:

楼主:
也可以穿件“衣服”:

楼主:
当然,戴顶“帽子”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差点以为HWM要开讲代数里面的环。
小喇叭在谈当年哪门课过不去,高等代数是我头痛的课程之一。

楼主:
换个形式,看起来是否“绅士”点:

楼主:
其实,不仅是为了有那么点“绅士”气派,更重要的是为了能方便的“拆环”分析:

楼主:
给几个理论形式:

楼主:
其实,对于单端口而言,可以分析其策动点关系(就是将电流I和电压U分别视为两个信号),得:

楼主:
给个例子:

楼主:
再附加个特别点的例子:

楼主:
此帖想告诉你的是,《电路分析》虽然是基于基尔霍夫定律和基本的理想元件VCR,其分析方法完全可以通过适当地“结构化”变得简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点以为HWM要开讲代数里面的环。
小喇叭在谈当年哪门课过不去,高等代数是我头痛的课程之一。 ...

数学中的群、环和域,其实也是个“结构”。

楼主:
补充说明:

前面的T0是指Tclose,T∞指Topen。这表示的是阻抗。

如果是导纳,也可以定义T0=Topen和T∞=Tclose。这样就有统一的对偶形式:

    ZP = Z0(1+T0)/(1+T∞)        (阻抗)

    YP = Y0(1+T0)/(1+T∞)        (导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点以为HWM要开讲代数里面的环。
小喇叭在谈当年哪门课过不去,高等代数是我头痛的课程之一。 ...

求解释,代数里的环指什么?

网友C:
老爷子出手不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解释,代数里的环指什么?

忘得差不多了。
记得好像是:一个集合,定义了+和x两种运算(不一定是加和乘),且满足结合律和分配律,等等,等等。还记得所有整数构成一个环,有理数也是一个环,实数也是一个环……。

网友D:
这个电路分析,都还给老师了呀:lol

网友E:
已然不太记得电路分析了

网友F:
前几天有两个网友问源极退化电路的等效跨导!
本来很简单的问题,答案却不简单!有人一会画成军棋棋盘--小矩形框均匀坐落成横平竖直,一会画成赵洲桥--中间一圆拱,两边有栏杆!一会画成孕妇肚子。。。玩的真是出神入化,网友不禁感叹:美学家或画家玩电路,果然风韵十足!

网友G(2015-12-17):
mark,等1月把片流出去了仔细看看: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