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串口如何接收多路串口输入?

楼主(2015-11-02):
大家好,如题,一个单片机的串口做为接收,另有6个左右的设备串口输入, 请问用什么方式可以实现?便宜的方式,谢谢

网上有说什么:多路选择器,什么RS485总线,我想请教一下没有什么简单的方式

网友A:
挂一个串口转多路串口芯片,比如1拖5的国腾GM8125。

网友B:
把你的232芯片换485芯片 然后软件做轮询 叫号 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232芯片换485芯片 然后软件做轮询 叫号 通讯

我的没有外接232,就是一些MCU与MCU的串口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一个串口转多路串口芯片,比如1拖5的国腾GM8125。

这个说**是我想要的意思,谢谢
哇,好贵哦,20来块啊,

网友C:
如果只是MCU和MCU近距离的通信,如果6个MCU的TXD可以配置为OC输出,那6个MCU的TXD直接接主MCU的RXD,6个MCU的RXD接主CPU的TXD。软件查询通信,避免同时通信冲突就可以了,类似RS485的方式。

正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外接232,就是一些MCU与MCU的串口通信

6个二极管实现

网友E:
10米以内的距离直接RS232多机通信没有问题,二、三十个连接通信只要波特率不太高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MCU和MCU近距离的通信,如果6个MCU的TXD可以配置为OC输出,那6个MCU的TXD直接接主MCU的RXD,6个MCU ...

那好好去想一想,谢谢

楼主:
6个二极管? :Q,没想通怎么个实现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米以内的距离直接RS232多机通信没有问题,二、三十个连接通信只要波特率不太高都不是问题. ...

谢谢这位兄台,我不用RS232

网友D:
引用 楼主:
6个二极管? ,没想通怎么个实现方式

供参考

还要上拉电阻,二极管阳极这边。
对的,有一款产品我就是这么干的。这是N年前的事了,关键是协议要整好。

楼主:
谢谢
弱弱的问一下:发送 与 接收? 是否写错边了,如没错,那数据发送不过来吧,如TXD1 发过的数据不是被二极管给阻扯了,这个做法,看是可以同时发送,到时候具体操作一下,但如果主MCU要接收多个串口发送过来的数据,估计得分时接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弱弱的问一下:发送 与 接收? 是否写错边了,如没错,那数据发送不过来吧,如TXD1 发过的 ...

没错,但必须保证发送端不能同时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错,但必须保证发送端不能同时发送

二极管都反向了,读不到状态值啊:Q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二极管都反向了,读不到状态值啊

你先用一发一收 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极管都反向了,读不到状态值啊

那是你太菜了,二极管是实现线与的功能,RXD端需要上拉的呀。
如果TXD有OC输出,二极管都省了。

TXD无法选择OC的吧。应都是PP输出的。

网友F:
距离近直接连,管脚配置成开漏加上拉电阻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太菜了,二极管是实现线与的功能,RXD端需要上拉的呀。
如果TXD有OC输出,二极管都省了。 ...

多谢!确实要学的东西还很多,还得努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太菜了,二极管是实现线与的功能,RXD端需要上拉的呀。
如果TXD有OC输出,二极管都省了。 ...

绝大部分51mcu的TXD都是准双向(相当于OC输出加上拉电阻),所以二极管是不需要的.

我所见的mcu中,只有新塘的contex,只要把引脚配置成TXD功能,就自动把这个脚配置成推挽(尽管你配置成OC也没用),这种芯片多机通讯要加二极管隔离.

网友A:
  楼主如果是主机与6个不同板子内的子MCU通信,¥20的多串口IC成本嫌高,没有问题。如果想可靠点,建议还是用双芯屏蔽线的方式,挂灯笼上差分的RS485,主机轮询的方式通信,只是速度稍慢,而且对串口软件协议要求高一些,另外要注意线路的阻抗平衡。
  如果只是试验没有什么,如果是做产品,简单的二极管方案可能会害死楼主的Boss。    板内多MCU通信可能可以用I2C之类。谁见过成熟的产品中,板间MCU通信中,Rxd、Txd直接出PCB的,肚皮都露出来了,可靠性可能会差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