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同一个IAR工程更换430芯片后编译出错:Error[e117]

楼主(2015-11-02):
由于MSP430F247资源不够,更换成MSP430F2417后,同一个工程在247上是正常的,但是换成2417后编译出错,提示
Error[e117]: Incompatible runtime models. Module app specifies that '__core' must be '430X', but module api has the value '430'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看提示信息是需要__core,但是无法找到在哪里设置,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头文件都换吧?
先清理一下编译产生的中间文件,然后重新编译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中规中矩的新建工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中规中矩的新建工程。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