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单片机PCA计数功能问题求助

楼主(2015-11-02):
我要实现的功能是:计数P0^2口接收多少个负跳变信号, 直接读取PCA0CPH0    PCA0CPL0 的值,这样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请看下面我为什么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PCA配置:
void PCA0_Init()
{
SFRPAGE = PCA0_PAGE;
PCA0CN    = 0x40;            //允许PCA0计数器/定时器
PCA0MD    = 0x08;           //PCA 时钟选择系统时钟  22118400MHZ
PCA0CPM0  = 0x10;         //PCA  Module0--下降沿--P0^2
PCA0CPH0  =   0;
PCA0CPL0  =   0;
}
现给P0^2输入一个负跳变电平,我将PCA0CPH0    PCA0CPL0 输出发现PCA0CPH0=0XBC   PCA0CPL0 = 0XB8     为什么不是 PCA0CPH0= 0X00    PCA0CPL0 = 0X01?

网友A:
PCA0MD 寄存器设置错误,应该设置为外部计数器。  -- 有这个功能??

网友B:
XBR1要设置PCA连到引脚,EIE1允许PCA中断,需要软件清除中断标志位,你用最简单的方法,点个灯就能观测到是否真的中断了,还有,也没必要一定用PCA0CPH0来计数

网友C:
PCA0CPH0、PCA0CPL0 是发生跳变时的时间值,计跳变个数要用中断,或者用C0、C1的外部计数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A0MD 寄存器设置错误,应该设置为外部计数器。  -- 有这个功能??

PCA0MD 寄存器  应该没问题吧  这是设置PCA时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XBR1要设置PCA连到引脚,EIE1允许PCA中断,需要软件清除中断标志位,你用最简单的方法,点个灯就能观测到是 ...

定时器0,1,2,4都用了  所以就采用PCA来计数,用PCA计数不开中断可以么?  我用PCA捕捉下降沿,应该是捕捉一个信号  装到PCA0CPL0中去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CA0CPH0、PCA0CPL0 是发生跳变时的时间值,计跳变个数要用中断,或者用C0、C1的外部计数模式 ...

你的意思:寄存器PCA0CPH0、PCA0CPL0不是用来计跳变的个数?  要是计数必须得用PCA中断才可以?

网友E:
直接用定时器的计算功能
或者PCA时钟源直接设成ECI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寄存器PCA0CPH0、PCA0CPL0不是用来计跳变的个数?  要是计数必须得用PCA中断才可以?  ...

是这样的

楼主:
那lyjian 的意思   PCA时钟源可直接设为ECI  也能实现计数,请问这个你知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定时器的计算功能
或者PCA时钟源直接设成ECI

您看下我这样设置有问题么?    是不是计数的值直接通过寄存器PCA0CPH0  PCA0CPL0 读取就可以了

void PCA0_Init()
{
        SFRPAGE = PCA0_PAGE;
        PCA0CN    = 0x40;                    //允许PCA0计数器/定时器
        PCA0MD    = 0x06;           //PCA  时基选择ECI负跳变(100KHZ)
  //  PCA0CPM0  = 0x10;                        //PCA  Module0--下降沿--P0^2
  //  PCA0CPM1  = 0x10;                        //PCA  Module1--下降沿--P0^3
//        PCA0CPH1  =   0;
//        PCA0CPL1  =   0;
//        PCA0CPH0  =   0;
//        PCA0CPL0  =   0;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看下我这样设置有问题么?    是不是计数的值直接通过寄存器PCA0CPH0  PCA0CPL0 读取就可以了

void PC ...
ECI设在P0^2口
直接读PCA0CPL0\PCA0CPH0

楼主:
引用 网友E:
ECI设在P0^2口
直接读PCA0CPL0\PCA0CPH0

是不是设为ECI   只能计 P0^2口的脉冲数了  而P0^3口脉冲不能计了

网友F:
用工具来配置pca相关 以及io口设置的相关代码 非常成熟的 自己写很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工具来配置pca相关 以及io口设置的相关代码 非常成熟的 自己写很蠢

是用工具配置的,我要用PCA模块实现P0^2   P0^3口分别计脉冲,这个一定需要中断吗?

网友F:
不一定吧 定期读 pca模块中对应的捕获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F:
这年头怎么还会想起用这个片子  不都是arm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定时器0,1,2,4都用了  所以就采用PCA来计数,用PCA计数不开中断可以么?  我用PCA捕捉下降沿,应该是捕捉 ...

开中断也不费时间,中断1微秒不到就处理完了,在我的印象里是没有计数功能,就定时器捕捉啊PWM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中断也不费时间,中断1微秒不到就处理完了,在我的印象里是没有计数功能,就定时器捕捉啊PWM啥的 ...

好的,多谢   现在我就是采用中断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吧 定期读 pca模块中对应的捕获寄存器就可以了

是要用到2个捕捉,所以不好直接读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年头怎么还会想起用这个片子  不都是arm了吗

这个用来更换老产品的,用arm  大材小用了。。。。

网友C:
C8051还是有优点的,输出电流大,整个芯片最大电流能到500mA,我都是用它直接驱动8个5V继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