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5-11-02):
(无正文)

网友A:
放大器吧?

网友A:
拍的好清楚啊。

网友B:
用过lm2902,与lm324功能和引脚一样,温度可以到150度,L2901估计也是类似的片子

网友C:
回楼主,这个是电压比较器,搜一下LM2901就可以了,TI的LM2901PW(R) 型号 marking 是 L29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楼主,这个是电压比较器,搜一下LM2901就可以了,TI的LM2901PW(R) 型号 marking 是 L2901 ...

谢谢!

楼主:
画的清楚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lm2902,与lm324功能和引脚一样,温度可以到150度,L2901估计也是类似的片子 ...

谢谢!

楼主:
是放大器,跟外围电路相符。谢谢!

楼主:
结不了贴,: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