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给WIFI供电 复位IC就产生复位信号

楼主:
遇到个奇怪的问题,WIFI供电是GPIO控制导通关断的,然后当我给wifi供电的GPIO电平从高到低(打开PMOS),结果复位芯片就产生复位信号了。测了,wifi的控制瞬间(拉高再拉低),SP708芯片供电等都正常,但就是输出低电平复位信号。问下大家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5-11-02):
加大U20,U21处VCC的电容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U20,U21处VCC的电容试一试

我试下看,但是我也怀疑过电源的问题,但是电源并没有在GPIO控制时拉低等不正常情况出现。我加个10uf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U20,U21处VCC的电容试一试

并了个10uf 没有效果,还是会出现错误的复位信号

网友B(点评):
+3.3V到GND并联一个100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C:
所谓电压正常,要示波器测试一下波形,一般是PMOS管瞬间导通时,电容的充电导致3.3V电压瞬间下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电压正常,要示波器测试一下波形,一般是PMOS管瞬间导通时,电容的充电导致3.3V电压瞬间下跌。 ...

用示波器看了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了个10uf 没有效果,还是会出现错误的复位信号

坐等高人帮你解决:lo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谓电压正常,要示波器测试一下波形,一般是PMOS管瞬间导通时,电容的充电导致3.3V电压瞬间下跌。 ...

同意,应该还是MOS管导通时,拉低了3.3V电源导致的。另外最好不要控制MOS管,控制电源芯片的EN脚比较好。

网友E:
C53拆除,保你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应该还是MOS管导通时,拉低了3.3V电源导致的。另外最好不要控制MOS管,控制电源芯片的EN脚比较好。 ...

应该不是电源问题,我直接用独立开关电源供3.3V 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意,应该还是MOS管导通时,拉低了3.3V电源导致的。另外最好不要控制MOS管,控制电源芯片的EN脚比较好。 ...

同意这句:控制电源芯片的EN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C53拆除,保你正常

大神,我要跟你做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这句:控制电源芯片的EN脚比较好

我也表示同意。。。改电路了,当时竟然没想到

网友F:
LZ 上波形图吧:
1. 3.3V
2. 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E:
C53拆除,保你正常

这个具体的影响能详解下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具体的影响能详解下吗

充电 导致3.3V跌落。

网友H:
去掉C53无法保障TD6810的批量稳定工作,还是控制TD6810的EN脚比较可靠

网友I:
其实后面的开关电源(U25)启动电流影响更大,看看能不能加上软启动。

网友E:
其实+3.3V的电压在供电打开瞬间,电压产生了跌落,所以复位芯片产生了复位;
没看到波形跌落的原因可能是示波器没设置好;
电压跌落的主要原因,就是MOS管打开瞬间,给C53充电引起;
直接去掉C53,对后面的DC-DC会有些许影响,主要是MOS管的内阻,及PCB走线过长;
可以尝试把C53改成103以下的容量;
最好的改进,就是MOS管直接短路,IO直接控制芯片的EN脚。

网友J:
引用 网友E:
C53拆除,保你正常

没用,wifi模块里的电容远大于C53;P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没用,wifi模块里的电容远大于C53

如果前面的电源供电能力足够,DC-DC启动时的浪涌可以抗住;
但是MOS管开通瞬间C53充电引起的冲击,难搞得多。

网友K:
C53不需要

网友C:
分析问题是要看本质,无非是MOS管导通瞬间,电容对电容的瞬间充电导致电压下跌。
要么减少后级电容,或者中间串一个电感减少瞬间电流,或者MOS管慢慢导通。
LZ说的示波器看过波形,显然是测试不科学,漏过了瞬间下跌的波形。

网友L:
做一下电线隔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前面的电源供电能力足够,DC-DC启动时的浪涌可以抗住;
但是MOS管开通瞬间C53充电引起的冲击,难搞得 ...

MOS的GS端我加个电容,然后慢慢让MOS开启,这样可行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MOS的GS端我加个电容,然后慢慢让MOS开启,这样可行吧

可以。

网友:
去掉C53,Q9的S极并接22uf电容到GND,或者更换,Rds大些,反应慢些pmos!主要目的是降低PMOS导通瞬间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