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TM寄存器配置顺序的疑问

楼主(2015-11-02):
(无正文)

网友A:
SC[CLK]的选择是选择时钟,如果之前所有的FTM相关的寄存器都配好了,则会开始计数。
CNT的写,是把当前的CNT复位为初始值,重新开始计数。
你可以参考这样的顺序,主要是保证初始化后,FTM立即开始计数。

网友B:
SC[CLK]的选择是选择时钟

网友A: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