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协议栈nv编程擦除读写次数上限

楼主(2015-11-02):
cc2530协议栈nv编程擦除读写次数上限,一般mcu的eeprom都有编程次数。协议栈是在一个区域不固定物理地址,调用协议栈nv的函数只是往一些items写。手册说闪存的编程次数20000次,跟这个有关系吗。我是用来保存一个累计量,要知道nv的编程次数上限,才能设计我的保存频率。到底nv能用多少次呢?

网友A:
cc2530是flash的存储结构,使用寿命也就是flash的使用寿命了。
flash一般好像说寿命是10万次擦写次数,保守点一两万次是没问题的

网友B:
那就留点量,1万次就好了。这个量不要频繁的保存的话,估计很少有机器会到达这个寿命的。到达寿命正好,还赚个维修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留点量,1万次就好了。这个量不要频繁的保存的话,估计很少有机器会到达这个寿命的。到达寿命正好,还 ...

:lol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2530是flash的存储结构,使用寿命也就是flash的使用寿命了。
flash一般好像说寿命是10万次擦写次数,保守 ...

手册说只有2万次。协议栈的nv原理不是总在一个位置写的,好像总换位置的。是不是比2万次多了呢。用来保存累计量需要总去保存啊,保存频率太低,断电什么的就完成误差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说只有2万次。协议栈的nv原理不是总在一个位置写的,好像总换位置的。是不是比2万次多了呢。用来保存 ...

嗯,不在同一个位置写,寿命肯定多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不在同一个位置写,寿命肯定多了很多。

具体多了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多了多少呢?

这个要看你的的程序对nv的flash存储空间存取有什么规律。
如果是完全理想状态,就是:全部nv存储区大小*20000/每次写数据大小
但凭经验,实际情况不是理想状态的,尤其是没有类似ssd的flash存储空间管理系统的情况下。

楼主:
问点其他的问题。感觉这个2530好像好不稳定,有时候代码完全没有变,在线调试不好使,非要用烧flash的工具烧一次,再仿真就好了。断点还要先取消才能单步或者全速,否则过不去。好多类似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的程序对nv的flash存储空间存取有什么规律。
如果是完全理想状态,就是:全部nv存储区大小*2 ...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点其他的问题。感觉这个2530好像好不稳定,有时候代码完全没有变,在线调试不好使,非要用烧flash的工具 ...

还好吧,用cc2530做产品的也有好多,ti的产品质量还是很有保证的。
你说的断点问题不是cc2530的问题,是开发环境的问题。在线调试这个问题我不清楚,我觉得是工具的原因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吧,用cc2530做产品的也有好多,ti的产品质量还是很有保证的。
你说的断点问题不是cc2530的问题,是 ...

iar,但看一个视频教程里面,断点调试什么的都很好使,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20000次左右。

网友D:
其flash的擦写次数还是有限的,不过一般都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