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ART ADC 时间问题

楼主(2015-11-02):
各位大神看下我下面的计算有没有问题哈:
ADC的始终选择为14M,采样周期选择为71.5个周期,那么总的转换时间就是(71.5+12.5)/14=6us;
USART的波特率选择为19200,那么传输两个字节的时间就是2*8/19200=4.5ms;
不考虑其他的时间,那么我要将ADC数据通过串口发送不是来不及么?
但是实际上从来没有遇到问题,所以肯定是我哪里理解错了,求指教啊。

楼主:
突然想起来了,还有采样频率的问题。。。。。。。。真是自己捉急了。。。。。

网友A:
你是实时性非常高的应用吗?如果不是,可以定时采样

网友A:
如果被采样对象变化是很慢的,可以平均值采样,就是连续采集20个,取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实时性非常高的应用吗?如果不是,可以定时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被采样对象变化是很慢的,可以平均值采样,就是连续采集20个,取平均值。 ...

您好,咨询您一个问题:
ADC时钟是12MHz,采用的是循环模式,使用了16个通道,总的转换时间是(239.5+12.5)/14=18us,16个通道就是288us。
然后通过DMA传送并处理后形成16个Byte,由USART发送,波特率是9600,那么传送16个Byte的时间是16X8/9600=13ms。
那么问题来了,发送的时间远远大于采样的时间,那么会不会出现一次的数据还没有发送完成就又到了一组新的数据,然后覆盖掉呢?

注:以前直接上手开始做,没仔细想,事实上好像结果也是对的,但是现在感觉好像有点问题,求指教?

网友A:
会的,就是这样,因此要看你被测量的变化情况了,你可以画个图啊,看看抽样周期在13ms时候是不是满足要求,如果不满足,你可以这样,建立个缓存数组,然后把测到的数据存在这里面,然后发送出去。不过这就损失了实时性。

网友A:
实时性高的就要看这个发送周期能否满足了,不行你就要用115200的波特率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的,就是这样,因此要看你被测量的变化情况了,你可以画个图啊,看看抽样周期在13ms时候是不是满足要求, ...

对的,是在不行就提高波特率了,但是其实业搞不了多少的,纠结

网友A:
波特率太坑了,串口波特率本来就不高,唯一的好方法是采用USB接口。

网友B:
其实,两个字节的话,不是2*8/19200,因为你还要考虑停止位什么的,而且2*8/19200 = 0.83ms,不知4.5ms是怎么算的。看楼主的意思,你打算ADC采集一次数据就发送出来,你要这么高的采集频率的数据,单片机还能干其他工作不?如果非要提高通信速率,建议使用DMA采集数据,然后用USB发送。

网友C:
能不能先建立个缓存,把测到的数据先存在这里

网友:
发送周期能否满足要求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咨询您一个问题:
ADC时钟是12MHz,采用的是循环模式,使用了16个通道,总的转换时间是(239.5+12. ...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ADC采样的数据都不要先存一下就直接URAT发送吗?不是要先存到一个buffer里,然后在发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两个字节的话,不是2*8/19200,因为你还要考虑停止位什么的,而且2*8/19200 = 0.83ms,不知4.5ms是怎 ...

之所以用8算是因为方便罢了,把停止位,校验位算上只会更久。采集频率不高的,而且用的是DMA传输,不会怎么影响CP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ADC采样的数据都不要先存一下就直接URAT发送吗?不是要先存到一个buffer里,然后在发数 ...

其实我是有用buffer啦,但是你要是采样频率低的话直接DMA传也OK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所以用8算是因为方便罢了,把停止位,校验位算上只会更久。采集频率不高的,而且用的是DMA传输,不会怎 ...

对,你在做测试的时候,只能按照最长的时间算,不能按照最短的时间算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你在做测试的时候,只能按照最长的时间算,不能按照最短的时间算啊、 ...

恩,你说的对。我认为buf是必须有的,因为传输速率跟不上采样速率的。但是因为CPU不可能全拿来做AD所以其实AD的速度应该也没那么快,我也是对这个问题很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你说的对。我认为buf是必须有的,因为传输速率跟不上采样速率的。但是因为CPU不可能全拿来做AD所以其 ...

我觉得ADC是基本不会占用CPU 的资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ADC是基本不会占用CPU 的资源的。

为什么啊 如果不用DMA,那ADC每采集一次存储不都是要CPU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啊 如果不用DMA,那ADC每采集一次存储不都是要CPU控制吗

不用DMA只能在中断里面去读取,这种情况当然要CPU控制啊。

网友E:
采集频率不高的话,用DMA传输比较好

网友F:
如果传输速率跟不上采样速率,buffer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