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继电器续流二极管烧毁,开关三极管也烧毁

楼主:
E:\20151102_160440二极管键合丝熔断,芯片完好。三极管芯片烧毁,E极键合丝熔断。这个电路应该挺简单的啊,不知道导致二极管键合丝熔断的电流是从哪里来的?该二极管和三极管键合丝均为金丝,额定能承受2A电流。

二极管键合丝熔断,芯片完好。三极管芯片烧毁,E极键合丝熔断。

二极管键合丝熔断,芯片完好。三极管芯片烧毁,E极键合丝熔断。

楼主(2015-11-02):
这两张是失效二极管和三极管开封后的图。

二极管

二极管

三极管

三极管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不接任何东西,二极管和三极管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不接任何东西,二极管和三极管坏不?

这个失效不是每个都发生,测试了几个,只有一个发生了,继电器输出端只是接了个7V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不接任何东西,二极管和三极管坏不?

把二极管去掉,测的继电器反向电动势的瞬时尖峰有200V左右,三极管CE耐压有160V,但是去掉二极管后,用继电器反向电动势反复冲击三极管3000+次依然没有发生失效。元器件厂也不承认是元器件问题。

网友A:
没续流二极管,断开时,线圈两端产生上百伏的电压很正常。只是正常情况下继电器线圈才40mA左右电流,不可能烧毁续流二极管和三极管,只能怀疑是串进其他回路的电流了,比如和市电没隔离
另外一个就是二极管反向击穿了,不过这个可能性很小

网友A:
工作10多年了,还没遇到正常使用二极管反向击穿的

网友B:
续流管反向转换时间不够小,还有功率没有那么大。导致产生高压烧。

网友B:
这个继电器肯定是个大个子的。其储存肯定很大,放出来也很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10多年了,还没遇到正常使用二极管反向击穿的

二极管没有反向击穿,开封后用探针测试二极管芯片,正向反向曲线都很好,反向曲线击穿点在330V左右。另外咨询下,继电器线圈产生的反向电动势,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会大于40m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继电器肯定是个大个子的。其储存肯定很大,放出来也很猛。

续流二极管用的是开关二极管,反向回复时间印象中是50ns,而且我这个电路不需要频繁通断,而且带继电器也不可能开关速度很快啊,我觉得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二极管正向导通不够快,但是这个参数厂家没提供。键合丝断肯定是有个大电流,就是不知道电流哪里来的,不确定继电器线圈感生的电流会超过它的直流线圈电流吗?

网友C(点评):
快速恢复二极管是从导通恢复到截止的速率比较快,并不是导通的速率快,侧重快恢复二极管的“快:是没用的。

网友D:
一个猜想:
  假设27V接入220Vac,上电时正好是反方向电压,三极管被击穿,二极管正偏导通,其金丝比三极管略细,首先熔断,二极管失效后,三极管由继电器线包继续导通,然后... ...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没有反向击穿,开封后用探针测试二极管芯片,正向反向曲线都很好,反向曲线击穿点在330V左右。另外 ...

不会超过继电器线圈中原有电流。

这个现像确实很诡异。
有重复发生过吗?还是仅此一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超过继电器线圈中原有电流。

这个现像确实很诡异。

测试了4台,有1台发生了这种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续流二极管用的是开关二极管,反向回复时间印象中是50ns,而且我这个电路不需要频繁通断,而且带继电器也 ...

续流没有必要使用高速二极管,普通二极管如1N400X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续流没有必要使用高速二极管,普通二极管如1N400X就很好。

这次选型用的sot-23的,塑封表贴的,要是普通轴向的可能都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试了4台,有1台发生了这种情况。

续流没有必要使用高速二极管,普通二极管如1N400X就很好。
仅一台发生这种事件,有一种可能是继电器触点和绕组发生短路。

网友F:
还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G:
改进建议:
1, BJT的驱动在关断时,是对地低阻抗还是悬空?就算是对地低阻,限流电阻也最好改接到E极,27V供电,这个电压损失很小。但三及管B极对地低阻对耐压有利;
2, 由于电导调制效应的存在,二极管的正向建立时间不可忽视。二极管在突然施加正向电压时,电流的建立需要一个时间,大约比反向恢复时间小一个数量级。恢复特性越好的二极管,其正向导通时的建立时间也越快。二极管额定电流大,相同电流的建立时间也会缩短。续流管改用1N5819。
3, 要求更高的可靠性,可在CE极间加正向RCD吸收抑制dv/dt

网友G:
另外,关于测试4台,坏一台。好的板子去掉二极管试验3000次也OK,这个属于器件的个体差异。正规的器件参数一般都有一定的裕量。美的的电磁炉主要用英飞凌标称耐压1200V的IGBT,有一次美的投诉IGBT出现比例不高但不可接受的炸管率,INF抽样测试实际耐压1400V, 不接受参数不合格的提议, 后来美的从仓库找出一些旧的批次,测试耐压1500V. 尼玛为了省电容的钱,把反峰电压搞到1200V。。。没办法,客户是爷,而且有理(同样的电路,一直好好的,现在你这个管子虽然指标合格,但容易坏,那不是我们的问题),只好赔管子

网友H(点评):
这么说来美的太无理!

网友G:
不是黑美的,现在的电磁炉质量普遍都不行。而且我不喜欢小火是一阵一阵的,完全不是文火,我现在涮火锅都改用红外炉了

网友I:
想多了,你的电路、选件和应用都没有问题,
不过是试验时故障板续流管PN结实际是反的,当控制吸合时,大电流情况发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想多了,你的电路、选件和应用都没有问题,
不过是试验时故障板续流管PN结实际是反的,当控制吸合时,大电 ...

这个可能性很大。

网友J:
是不是你把电源接错了。电源和地反接了?
这种电路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把二极管烧坏的,你的继电器线圈把电流限制在了45mA。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想多了,你的电路、选件和应用都没有问题,
不过是试验时故障板续流管PN结实际是反的,当控制吸合时,大电 ...

SOT-23能贴反吗? 贴反了会看不出来吗? :lol

网友K:
引用 网友G:
SOT-23能贴反吗? 贴反了会看不出来吗?

呵呵,会不会是器件厂家封装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呵呵,会不会是器件厂家封装反了

封装都是自动化, 有机器视觉测试, 这个可能性极小, 至少我在SMT上没看到贴反的, 封装设备就更不可能了.

不过楼主最好多测几台, 5台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L:
器件本身的问题,这个电路在用几百亿个。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改进建议:
1, BJT的驱动在关断时,是对地低阻抗还是悬空?就算是对地低阻,限流电阻也最好改接到E极,27V供 ...

请问,27V电源那端会有瞬时高压吗?如果有大概能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M:
请问,27V电源那端会有瞬时高压吗?如果有大概能多少?

如果退耦正常的话, 电源端不会产生你所指的瞬时高压. 退耦不良的话很难说, 不过在这里肯定不是重点. 楼主的问题, 器件本身的缺陷或是差异, 与其它种种原因叠加, 是有可能的. BOOST开关上通常都会有一个尖峰电压, MOSFET+SBD的不是很突出, BJT+快恢复就很明显了, 那便是功率开关"关掉"了, 二极管的电导调制效应还没完全建立,还没完全"通", 需要几伏, 几十伏的正向电压, 才能满足开关电流. 用示波器可以明显地看到.

网友N:
非正常云因引起的。

网友O:
这电路二极管应该不会烧毁才对啊

网友D:
二极管是合金丝烧毁,三极管是硅片烧毁,一个是短时高倍数过流,一个是长时间低倍数过流。LZ加个足够的反压试一试,会不会是同样的现象?
Kao, LZ今天没上线,跑了??

楼主(2016-01-06):
引用 网友G:
SOT-23能贴反吗? 贴反了会看不出来吗?

问题没有复现,但是怀疑是由于存在一个瞬时反向电动势,首先反向击穿BE结,正向通过CB结和续流二极管,因此E极金丝熔断,芯片表面存在击穿烧毁,C极因为连接基板,散热及时不会出现问题,二极管也因为正向大电流熔断金丝,但是未能验证上述怀疑,因为复现不了了,另外电源端采用矩形连接器,基本不存在电源接反的可能性。

楼主:
问题没有复现,但是怀疑是由于存在一个瞬时反向电动势,首先反向击穿BE结,正向通过CB结和续流二极管,因此E极金丝熔断,芯片表面存在击穿烧毁,C极因为连接基板,散热及时不会出现问题,二极管也因为正向大电流熔断金丝,但是未能验证上述怀疑,因为复现不了了,另外电源端采用矩形连接器,基本不存在电源接反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SOT-23能贴反吗? 贴反了会看不出来吗?

佩服,局部开封图都能看出封装形式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佩服,局部开封图都能看出封装形式来!

你自己说的都忘了,记性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