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铺地问题

楼主(2015-11-02):
大神们,
   MCU的晶振下面一般铺设一块GND,这块GND通过单点连接到系统的GND还是多点连接?不知道有没有区别?
   个人理解:晶振产生了高频扰动,扰动的电流会在回流路径上产生干扰。为了构成尽量小的扰动回路,晶振的GND单点连接到靠近MCU的GND,从而和MCU的滤波电容形成回路,即高频电流不会跑到其他地方去骚扰其他电路。
   请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A:
理解得没有错。

网友B:
依我看,不是怕晶振去影响别的地方,而是怕别的地方影响晶振。理由只有一条:晶振是模拟的,其它地方多数是数字的。晶振的波形若是抖起来,那数字部份就要抓狂,特别是多时钟系统

网友C:
建议晶振独立铺铜,然后单点接到MCU的GND。
对于有多个GND的MCU,往往有一个是包含晶振驱动电路的,就是这个了,接到这个GNG最近的电容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