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SAM-BA或JLINK跑ATSAM4E16的程序(5)DMA传输

楼主(2015-11-02):
本程序是通过向一个二维数组有DMA传输来完成的,从而熟悉一下DMA.

首先加入DMA模块,然后通过ASF EXPLORER找到文档。根据例程的提示形成文件:

这个程序可以看出,只是用了二维数组的前二组,就是第一组向第二组传数据,其中第一组是源,第二组是目地。

通过截图可以观察到,数据已经传输成功。

程序如下:
  1. #include <asf.h>

  2. #define DMA_CH 0
  3. #define DMA_BUF_SIZE    32
  4. uint32_t g_dma_buf[6][DMA_BUF_SIZE];

int main (void)
{
        /* Insert system clock initialization code here (sysclk_init()). */

        board_init();
        pmc_enable_periph_clk(ID_DMAC);

         uint32_t i;
         uint32_t cfg;
         dma_transfer_descriptor_t desc;

         for (i = 0; i < DMA_BUF_SIZE; i++) {
                 g_dma_buf[0][i] = i;
                 g_dma_buf[1][i] = 0;
         }

         dmac_init(DMAC);
         dmac_set_priority_mode(DMAC, DMAC_PRIORITY_ROUND_ROBIN);
         dmac_enable(DMAC);

          cfg = DMAC_CFG_SOD_ENABLE |
          DMAC_CFG_AHB_PROT(1) |
          DMAC_CFG_FIFOCFG_ALAP_CFG;
          dmac_channel_set_configuration(DMAC, DMA_CH, cfg);

          desc.ul_source_addr = (uint32_t) g_dma_buf[0];
          desc.ul_destination_addr = (uint32_t) g_dma_buf[1];

           desc.ul_ctrlA = DMAC_CTRLA_BTSIZE(DMA_BUF_SIZE) |
           DMAC_CTRLA_SRC_WIDTH_WORD |
           DMAC_CTRLA_DST_WIDTH_WORD;

           desc.ul_ctrlB = DMAC_CTRLB_SRC_DSCR_FETCH_DISABLE |
           DMAC_CTRLB_DST_DSCR_FETCH_DISABLE |
           DMAC_CTRLB_FC_MEM2MEM_DMA_FC |
           DMAC_CTRLB_SRC_INCR_INCREMENTING |
           DMAC_CTRLB_DST_INCR_INCREMENTING;

           desc.ul_descriptor_addr = 0;
           dmac_channel_single_buf_transfer_init(DMAC, DMA_CH, &desc);

           dmac_channel_enable(DMAC, DMA_CH);

             while (!dmac_channel_is_transfer_done(DMAC, DMA_CH)) {
             }

        /* Insert application code here, after the board has been initializ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