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2使用IAR+ JLink 接口:SWD,无法解决

楼主(2015-11-02):
用的IAR版本: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7.40   IAR上的是Jlink 5.02   我的Jlink ARM V7
板子:FRDM KE02
固件:JLink_OpenSDA_V2_1_2015-10-13
想用Jlink SWD调试,连接上了FRDM的J7 SWD口,连接上那根USB线,用一个jtag转swd,在连接上jlink
先警告:
Second debugger connection to the same Jlink detected。 Jlink currently uses target interfface JTAG while current debugger tries to select target interface SWD.should interface be changed?
然后就是failed to get cpu status after 4 retries Retry? 连接不成功

网友A:
没有用过IAR啊,所以解决不了问题啊

网友B:
楼主固件用错了,FRDM-KE02的固件是OPENSDAv1的,不是V2的,你用这个固件:

网友C:
FRDM-KE02Z的板载仿真器本身可以通过JLink固件将OpenSDA改为JLink使用。
如果已经这么操作过,那么就不需要外部将第二个JLink接上去。

网友B:
楼主你把你板子的固件换成3楼我给你的,然后不要外接其他的JLINK,直接连接JLINK COMMANDER 看看是否能找到芯片。你现在接了两个JLINK, 会有冲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把你板子的固件换成3楼我给你的,然后不要外接其他的JLINK,直接连接JLINK COMMANDER 看看是否能找到 ...

JLink_OpenSDA_V2_1_2015-10-13 我用这个Jlink是可以用OpenSDA平台的Jlink调试的,由于我自己
有一个Jlink,我就连上自己的Jlink 再接到FRDM板子的SWD,然后调试确实是有两个Jlink,然后让我选
图如下:

然后,我再去试试楼主的方法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DM-KE02Z的板载仿真器本身可以通过JLink固件将OpenSDA改为JLink使用。
如果已经这么操作过,那么就不需要 ...

我是想试试看Jlink SWD能不能下载,因为想自己做板子后用SWD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试试看Jlink SWD能不能下载,因为想自己做板子后用SWD调试

当然能啊,你可以把芯片固件先换掉,不用JLINK,然后你再用JLINK连接上J7,当然,你注意JLINK的线序,不要接错了,否则肯定连不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JLink_OpenSDA_V2_1_2015-10-13 我用这个Jlink是可以用OpenSDA平台的Jlink调试的,由于我自己
有一个Jlin ...

你先把你固件JLINK换掉,换成opensda的,然后用外面的JLINK烧录试试。
自己做板子,肯定是可以用SWD的JLINK烧录的,这些我做过。

网友D:
用mdk多好

网友B:
他的问题不是MDK问题,是同时加了两个JLINK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你固件JLINK换掉,换成opensda的,然后用外面的JLINK烧录试试。
自己做板子,肯定是可以用SWD的JLI ...

发现是Jlink的问题,我换了个Jlink就有用了,:'(,谢谢ZJJ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是Jlink的问题,我换了个Jlink就有用了,,谢谢ZJJ

不客气,问题解决了就好。
另外,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你固件JLINK换掉,换成opensda的,然后用外面的JLINK烧录试试。
自己做板子,肯定是可以用SWD的JLI ...

IAR JLink 盗版的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lol,我的被强制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IAR JLink 盗版的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我的被强制关了

盗版情况就不清楚了,你可以网上搜搜,我们官方是支持正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盗版情况就不清楚了,你可以网上搜搜,我们官方是支持正版的。

MDK没问题的,IAR不行,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E:
很想做一个这样的插件,不知道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想做一个这样的插件,不知道怎么写

???解决盗版问题的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