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理解电容三点式或电感三点式电路的相位关系?

楼主(2015-11-02):
下图中,对于三个端相位之间的关系的结论是怎么得到的?或者说怎么理解?恳请前辈指点: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A:
这是(任何、所有)三点振荡器交流等效图。注意电感、三极管之间的相位关系: 三极管输入(b)对应电感(+),输出(c)对应电感(-),三极管公共端(e)对应电感中间抽头(-,+)。
分析三点振荡电路时特别要注意,公共端不一定是振荡电路的地(GND), GND完全可能是输入(b)或输出(c)!

Q1也可用反相放大器替换。但同相放大器不能直接应用三点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任何、所有)三点振荡器交流等效图。注意电感、三极管之间的相位关系: 三极管输入(b)对应电感( ...

: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相位关系为什么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把三极管畫上去,并且將接地線分別接到那三個點,就會有你圖表的三种狀態,也會跟射集基三端同樣的相位。 ...

: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
H老师是谁?能否分享一下帖子的连接!不胜感谢: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位关系为什么是这样?

这样才能构成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才能构成正反馈。

嗯嗯,我知道这样的相位关系是为了构成正反馈。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这样接就可以构成现在的相位关系?

网友C:
to LZ:

“三点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首端”和“尾端”相对于“中间端”谐振时一上一下呈反相状,而这是三极管所必需的相位关系(b和c相对于e呈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 LZ:

“三点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首端”和“尾端”相对于“中间端”谐振时一上一下呈反相状,而这是 ...

前辈们可能没理解我的疑问。我知道这样连接肯定能得到上面那样的相位关系,我也知道要想让电路振荡,也必须得那样接。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这么接就能得到上面的相位关系?:handshake

网友D:
发生共振时,并联LC外部取的电流小,电感或电容形成一个电流环路,再来算二处电压的值的相位关糸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生共振时,并联LC外部取的电流小,电感或电流形成一个电流环路,再来算二处电压的值的相位关糸就清楚了。 ...

外部电流虽说小,但是应该还是对谐振回路有影响的吧,否则三点处的电压也不会变化,更不用谈相位关系了。
那么,外部电流是怎么影响谐振回路的?

网友D:
Q值,功耗,LC的电压要输出,负载不可能是无穷大。还有人为地为了降低Q值,还有LC二个器件有阻性成分,要消耗谐振能量,这部分能量由放大器的输出提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外部电流虽说小,但是应该还是对谐振回路有影响的吧,否则三点处的电压也不会变化,更不用谈相位关系了。 ...

达到平衡时,以外部电流可以无视的观点来评估相位。非线性因素太多太难说了。也不是凭教才上的那点知识能描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任何、所有)三点振荡器交流等效图。注意电感、三极管之间的相位关系: 三极管输入(b)对应电感( ...

没有点到问题的实质,极性标注怎么标法都可以啊,并联的电流相同才是实质。在同一电流下,引发的器件的电压同相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有点到问题的实质,极性标注怎么标法都可以啊,并联的电流相同才是实质。在同一电流下,引发的器件的电 ...

不明白“并联的电流相同才是实质。在同一电流下,引发的器件的电压同相位。”能否详细解释?甚至绘图解释,谢谢。

楼主:
前辈们,小弟的问题 问题 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辈们,小弟的问题 问题 问题,

10楼已经说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楼已经说过了。

我又在11楼对他的回答提出了疑问!:)

网友F(2021-12-08):
电感 (自耦变压器) 反馈 好理解,
电源接抽头,是 升压,电源接两端,是 降压,
至于电容反馈,对放大器(输入端)是 分压,分电感的压,
但从反馈的角度看,却是 升压,可参看 电感在市电中的行为,
电感电压的变化 比电容电压的变化更快,反过来 助长了 电容电压的变化,反馈才得以实现。

网友F:
不过,这关系只是 交流相位 而不是 直流电位 !
一个在中学课本里就有的 极端例子,两个同规格的电容,一个没充电,一个充满了电,串联,然后把电源反接,待会又反接,待会又再反接…………,结果,还是  一空一满 !

网友F:
必须注意,交流相位 会被 直流电位掩盖,导致测定值跟原理不脗合,让人犯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