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模拟电感器电路设计

楼主(2015-11-02):
这几天无聊,重温一下电路原理,设计了一个模拟电感器的电路,分享给大家。若发现电路有问题,请各位指正。

网友A:
既然是模拟电感器,应该画出RLC电路,说明你的有源电感(模拟电感)的电路,最好分解开讲,和低通混在一起讲,没法看清。
这个栏目是电路欣赏,如果看不清你的模拟电感电路,怎么欣赏?
上图是一个包含LC串联的有源桥式50HZ陷波器,电感需要10H,这么大的电感难以制作。
下图,是用模拟电感替代真是电感的电路。

网友A:
图2中的运放,1k,10k电阻和1uf电容,构成了的图1中的10H电感和11k电阻。
图2中的运放,1k,10k电阻和1uf电容是模拟电感

楼主(2015-12-10):
你的电路不错啊,简单经典。不过是有些缺点的:
1、不能像实际电感那样自由连接,你这个模型的电感必须有一端接地。
2、模拟的电感量受到负责影响,负载变化时电感量也跟着负载变化。
我设计电路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经典模拟电感电路的问题,可以像实际电感那样自由端接,电感量有固定的计算公式,不受负载影响,可设计和控制电感的上限电流,即饱和电流;通过很大电流时还能设计出比较大的电感量,Q值很高的电感。,

网友B(2016-02-16):
回转电路?

网友C:
运放太多了,若能用2~4个运放实现就更好了,

网友C:
3个运放实现,

网友C:
帖子又挂了,

网友C(2016-07-20):
不是回转电路,

回转电路的结构,我现在只能实现浮动负电感,有大神能用回转实现浮动正电感吗?

网友D(2018-12-02):
你这个模拟电感是2端还是3端的,有没有元件数值我来仿真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模拟电感是2端还是3端的,有没有元件数值我来仿真下

不明白你说的两端三端是什么意思,按照常规理解,我这个是模拟悬空的电感,所以跟电感器一样,就是两端,电感怎么会有三个端的?难道你是说自感变压器?
我这个电路原理就是1个正向积分器+2个豪兰德电流源,元件数值你可以根据原理来设定,

网友D:
两端是指可以浮地测量,三端是必须和你的电路共地才能使用

网友E(2025-01-09):
我有个产品用到类似的电路,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