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转)MCS-51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器应该掌握的知识

楼主(2015-11-02):
1.         如果采用的晶振的频率为3MHz,定时器/计数器工作在方式0、1、2下,其最大的定时时间各为多少?
2.         定时器/计数器用作定时器时,其计数脉冲由谁提供?定时时间与哪些因素有关?
3.         定时器/计数器作计数器模式使用时,对外界计数频率有何限制?
4.         采用定时器/计数器TO对外部脉冲进行计数,每计数100个脉冲后,T0转为定时工作方式。定时1ms后,又转为计数方式,如此循环不止。假定MCS-51单片机的晶体振荡器的频率为6MHz,请使用方式1实现,要求编写出程序。
5.         定时器/计数器的工作方式2有什么特点?适用于什么应用场合?
6.         编写程序,要求使用T0,采用方式2定时,在P1.0输出周期为400µs,占空比为10:1的矩形脉冲。 单片机
7.         一个定时器的定时时间有限,如何实现两个定时器的串行定时,来实现较长时间的定时?
8.         当定时器T0用于方式3时,应该如何控制定时器T1的启动和关闭?
9.         定时器/计数器测量某正单脉冲的宽度,采用何种方式可得到最大量程?若时钟频率为6MHz,求允许测量的最大脉冲宽度是多少? 单片机
10.     编写一段程序,功能要求为:当P1.0引脚的电平上跳变时,对P1.1的输入脉冲进行计数;当P1.2引脚的电平负跳变时,停止计数,并将计数值写入R0、R1(高位存R1,低位存R0)。
11.     THX与TLX(X=0,1)是普通寄存器还是计数器?其内容可以随时用指令更改吗?更改后的新值是立即刷新还是等当前计数器计满之后才能刷新?
12.     判断下列说法是否正确?
(1)       特殊功能寄存器SCON,与定时器/计数器的控制无关。
(2)       特殊功能寄存器TCON,与定时器/计数器的控制无关。
(3)       特殊功能寄存器IE,与定时器/计数器的控制无关。
(4)       特殊功能寄存器TMOD,与定时器/计数器的控制无关。

网友A:
怎么感觉我都不知道呢

网友B:
1.。答:方式0        213*4us=32.768
   方式1        216*4us=262.144
   方式2        28*4us=1.0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我都不知道呢

这些个是学习中途必须掌握的呀: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答:方式0        213*4us=32.768
   方式1        216*4us=262.144
   方式2        28*4us=1.024

恩恩 好像是对的,其实我这题也不会。

网友C:
特殊功能寄存器TCON,与定时器/计数器的控制无关。

网友D:
第七题答案:方式一,在第一个定时器的中断程序里关闭本定时器的中断程序,设置和打开另一个定时器;在另一个定时器的中断程序中关闭本定时中断,设置和打开另一个定时器。这种方式的定时时间为两个定时器定时时间的和。
方式二,一个作为定时器,在定时中断后产生一个外部计数脉冲(比如由P1.0接INT0产生),另一个定时器工作在计数方式。这样两个定时器的定时时间为一个定时器的定时时间乘以另一个定时器的计数值。

网友E:
哇 楼主总结了这么多的问题啊?

网友F:
恩恩 这个真心可以学习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 好像是对的,其实我这题也不会。

哈哈 我只是刚好研究到了这一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七题答案:方式一,在第一个定时器的中断程序里关闭本定时器的中断程序,设置和打开另一个定时器;在另一 ...

这个说到点子上去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