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TM4C1294XL开发板下载程序问题求助

楼主(2015-11-02):
新手刚开始学习ARM的使用,买了一块EK-TM4C1294XL的开发板用USB口直接通过板载的TM4C123下载程序,编译环境用的是keil4

很简单的一段程序”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FreqSet(SYSCTL_XTAL_25MHZ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CFG_VCO_320,4000000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N);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N_BASE,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PinWrite(GPIO_PORTN_BASE,GPIO_PIN_0,GPIO_PIN_0);

GPIOPinWrite(GPIO_PORTN_BASE,GPIO_PIN_0,0);

return 0;

}”

之后我把其中一段语句改为

“SysCtlClockFreqSet(SYSCTL_XTAL_25MHZ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CFG_VCO_320,40000);”

后,程序也能正常下载并执行,但是之后再想通过USB线下载调试都无法进行,keil4直接报错跳出,用“LM Flash Programmer"下载和擦除都无法进行

报“**ERROR** Unable to initialize target - 0!"错误

我自己猜想是不是因为我把系统时钟改得太低,使得TM4C1294和TM4C123无法连接导致?请问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该如何重新把程度下进芯片里去?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是这个原因。用jlink这类的arm工具下载吧,或者ti的ICDI仿真

网友B:
EK-TM4C1294XL有自带的ICDI仿真器了,应该可以轻松连上的。再用LM Flash Programmer连接试试,上你的截图配置。

网友B:
其实主要是你的程序的问题,IO连续写0和写一后,连个while语句都没有。但总之是不应该连不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K-TM4C1294XL有自带的ICDI仿真器了,应该可以轻松连上的。再用LM Flash Programmer连接试试,上你的截图配 ...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板载的仿真器坏了

网友B:
给你看看我的配置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忙,今天不在实验室,明天去实验室试试再跟大家汇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EK-TM4C1294XL有自带的ICDI仿真器了,应该可以轻松连上的。再用LM Flash Programmer连接试试,上你的截图配 ...

我一直都是用的自带ICDI仿真器下的,USB线连接的也是与TM4C123相连的USB口而不是与TM4C1294相连的口,之前一直都是可以下的,就是程序做了之前的改动后,头一次下进去了,之前就出现的之前的错误的

楼主:
手机传图不上来吗?

楼主:
今天按楼上的配了LM Flash Programmer问题照旧

网友C:
不用想了,如果能识别到icdi但是无法下载就是129芯片坏了

网友D:
USB口能识别吗

网友:
之前一直都是可以下的,就是程序做了之前的改动后,头一次下进去了,之前就出现的之前的错误的

可能是程序修改错了呢